炉门起落架突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2-04-19):
今天我们的炉门起落架突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炉门起落架上装了一个最简单的液压系统,但一般不用,因为一般都是靠电动葫芦将活塞杆提起从而提起炉门,下降的时候靠活塞杆的自重返回。

今天我们的右边的活塞杆不会下降,只有左边的有下降的趋势,但由于右边的不会下降导致整个活塞杆不会下降,最牛逼的是碰到一个比我还外行的汉子,因为不会下降所以他就用大锤砸,一般只要两三大锤的敲打就会自行下落了,但下落到底的时候多少会有一点油从液压缸的上部排气空喷出,不好意思我忘记画排气孔了。

大体就是这么一个原因,希望各位高手各抒己见,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刚接触液压,所以希望在论坛里求助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啦!

网友A:
活塞杆不因自重下降,证明无杆腔有压力,应该排压。楼主液压系统有点问题,有杆腔再接跟油管,添加一个三位四通Y型换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塞杆不因自重下降,证明无杆腔有压力,应该排压。楼主液压系统有点问题,有杆腔再接跟油管,添加一个三位 ...

问题是我们单位的炉门起落架液压不用,直接用电动葫芦吊起,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B:
你的问题应该是出在机械部分卡住了,和液压部分无关。因为跟据你的描述液压缸是有下降趋势的。

网友:
检查机械在 查 液压 调整油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们单位的炉门起落架液压不用,直接用电动葫芦吊起,谢谢你的指教。

不用液压行不行?用机械连接炉门,用电葫芦起或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应该是出在机械部分卡住了,和液压部分无关。因为跟据你的描述液压缸是有下降趋势的。

只有一个液压缸有下降趋势,另外一个没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一个液压缸有下降趋势,另外一个没有啊

我认为是机械部分卡住了才导致你认为另一个没有下降趋势。你可把二个油缸的机械连接部分拆掉试试。

网友:
我觉得也应该把油管卸掉。才能知道是不是液压的问题,我觉得你以前可以用自然下落的方法关门,排除了活塞杆的问题,应该就是油路的问题了,是不是回油不畅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