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车和卧车加工工件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2-04-19):
小弟初来乍到有件事情请教下,立车和卧车加工工件有什么不同?

卧车斜床身和普通床身各有什么优点?

网友A:
卧车一般加工轴类零部件,也重型的加工回转直径大的卧式车窗,立车一般用来加工盘类零件的上、下端面和内、外圆弧面,较大的零件一人可以操作多台车床  斜床身一般是工件轮廓不规则时使用,为了满足加工需要 希望这个回答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斜床身节省空间,立车加工重型件。

网友C:
感觉立车加工的都是相对来说直径大轴向距离短的零件,而卧车则是直径小相对长度较长的零件,当然啦,肯定有特殊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车一般加工轴类零部件,也重型的加工回转直径大的卧式车窗,立车一般用来加工盘类零件的上、下端面和内、 ...

我剛接觸知道的還不多,臥車和立車都是做回轉件的。以我現在的知識來看。臥車和立車都可以加工相同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床身节省空间,立车加工重型件。

嗯,確實工件重用臥車加工主軸頭會下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立车加工的都是相对来说直径大轴向距离短的零件,而卧车则是直径小相对长度较长的零件,当然啦,肯定有 ...

謝謝,我們廠子做的臥車主要加工汽車輪轂,而立車加工刹車盤。我沒見過實體但是總覺得臥車和立車可以通用。

网友:
有所了解,还真没在立车上加工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接觸知道的還不多,臥車和立車都是做回轉件的。以我現在的知識來看。臥車和立車都可以加工相同的零件 ...

大回转直径的必须用立车加工 卧车的回转直径达不到 会碰到床身的

游客

网友:
臥車也可以做汽車鋁輪轂的

网友:
立车主要用来加工直径大而长度较短,工件本身重量重的零件,卧车主要用来加工轴类,或盘类如法兰,端盖等这类东西

网友:
斜床身节省空间,立车加工重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