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这2个图哪个加工容易些?是小批量生产

楼主(2012-04-19):
最近公司要做个盒子类的产品,本来我设计的方方正正的觉得好加工,但是老总说不好看,要做点圆弧啊斜面什么的,没办法只有另外做。这2个图哪个加工容易些,是小批量生产。

第一个图2个R20圆角如果折弯角是90度还能数控加工,80度和100度就不知道能行不了。

第二个图也是很多特殊角度,不知道是怎么折弯的,只能开模做么。

楼主:
补充下这个盒子的上面有个显示屏,所以希望能做成斜面。采用上下壳结构,如果有好的方法也可在下壳做斜面只要保证放在桌面上上面有一定斜度就行。

网友:
都可以先用数控加工出来,第一个就需要用到圈圆机后再两边折弯。而第二种的就相对简单和平常,在折弯机上就能完成。。。根据你提供的基本就这么个见解

楼主:
回3楼友。圆圈机不能吧,这个是钣金料,不是管料也不是带料。第二个图在V型折弯机上折需要专门的模具吧。很少有厂家有80度什么的的模具吧。

游客

网友:
sk 可以分开做。然后焊接!

网友A:
钣金活啊,等离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活啊,等离子

扯远了吧,我现在考虑怎么折弯。都焊接的话也是个麻烦事啊

网友A:
那得根据你的盒子大小了,折弯啊,不一定非得上折弯机的

网友:
焊接?我一般用等离子下料

网友:
不规则的料哦,快

网友B:
都可以用数控折弯来生产吧。第二种要方便些,折弯可以实现。第一种如果少量的话砍圆比较复杂,量大的话做专用的卷大圆弧的刀具。

网友C:
第一个图的话,只用一套上下模就可以搞定的,上模用R20的圆刀,下模具用U型的,U型模具开口在80左右,关键看你的折弯机,第2个图是左边的也是有圆弧的,也是哟个R 刀折的,右边和普通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得根据你的盒子大小了,折弯啊,不一定非得上折弯机的

380X165X50,不用折弯机用什么的,下料后组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可以用数控折弯来生产吧。第二种要方便些,折弯可以实现。第一种如果少量的话砍圆比较复杂,量大的话做专 ...

我也是刚找了个老师傅问了下才知道,90度的V型模可以折很多角度,只要控制上模行程。唉,无知了。
想知道“砍圆”是个什么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图的话,只用一套上下模就可以搞定的,上模用R20的圆刀,下模具用U型的,U型模具开口在80左右,关键看 ...

开模的话我也就不纠结了,量太小。第二个图那个圆角是普通折弯后的圆角,R2左右,不影响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380X165X50,不用折弯机用什么的,下料后组焊么?

少量,板料不是过宽,直接热弯就行,用那么复杂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量,板料不是过宽,直接热弯就行,用那么复杂干嘛

确实是个好方法,谢谢。不知道深圳那家钣金厂有热弯机

网友:
第2个图好加工,第一图需要R20圆弧刀具,小批量不合算。第2个图,基本是个数控折弯机就能做。80度角用30度尖刀来折。至于15楼说的热弯。。。确实不知道是什么,应该是不关钣金什么事吧?

网友:
那自己做个简单的模具,下模用2个角铁焊成的U型,上模买个40的圆棒,铣床上铣成半圆,在和没用的上模焊住,这个简单的模具就成了

网友:
板料不是很宽的话,直接在平台上点一胎具,一烤就得了,还用什么热弯机哦

网友:
再说了,热弯机主要是用于亚克力加工的

网友:
亚克力加工还用烤箱

网友:
第一种可以用圆弧折刀折出来,也不难,只是小一点的钣金厂不一定配这个折刀。也可以用直折刀一点一点的压,只是每一个都不一样标准。第二种更简单。

网友:
我看第2种很好。没那么复杂吧。

网友(2012-09-02):
数控折弯

网友:
第二个好折,一般折床折最小角度55度,所以80度没问题的,第一个要专门做大圆弧的折刀!

网友:
钣金加工 这2个都可以做,感觉迪2个比较简单

网友:
第二种可上折弯机

网友:
两种情况的都可以搞掂,对于第一种,可以在折弯机上一刀一刀地折了来,不用做模具,折出来后尺寸相当准,圆角相当光滑,1.5T的料一般用2MM一刀一刀地折,3T的料5MM一刀。调折弯机的档位就行,要先搞块废板试压力,对于第二种,没有30度的折弯刀,我一般都是用平板机翻<90度的边,再移到折弯机上折>90度的边就可以很好地搞掂了。一点小意见,不知道有没有说错。。。。

网友:
10楼的可以

网友:
折弯机也是可以折圆弧的,数控折弯机都有折圆的功能。

网友:
都上折弯机 折啊,哪那么多讲究啊。  圆弧的就用圆刀呗

网友(2012-10-11):
你没给出相应的折弯尺寸,不知道折弯机折弯会不会干涉,如果不会的话,第二种在实际生产中手动折弯比较方便,不过折弯尺寸管控比较困能

网友:
第二种数控好做,第一种必须要R20专用模具) ?5 v0 R' b& x( y

网友:
折弯机都可以做出来 楼主板厚和其他尺寸应该也给齐全才对

网友:
钣金件我建议少用些圆弧。虽然从外观上来看确实美观些,但是从加工难度上来又会增加很多。建议用第二个图去做。

网友(2012-11-14):
有钣金加工都狠好加工

网友:
其实好不好做还要看你现有设备和模具,如果有激光切割、圆弧刀、尖刀,那么哪一种都可以做,难度系数都差不多,我们在设计钣金的时候一般会考虑自己的设备模具因数多一些。

网友(2012-12-17):
板厚不会超过2MM吧,产品不太大的话。第一个产品,你弄一个直径40的圆钢焊割14MM的铁板做个上模,在稍宽的下模具上就能压出来。第二个有个合适的下模就行。都不难。

网友:
第二种相对第一种要简单、不过80度折弯要用压尖模、如果没有下模、可以用20号槽以上的模具、槽内放一块2MM的板将角度压到80度。

网友(2013-01-27):
量少的话第二个好做.
第一个多刀折弯可以实现,但成型角度难控制,我们厂用的是一般的折弯机,也少用到圆弧刀,
感觉两侧要拼焊,一体折弯成型的话不好靠位,要做一个靠位成型后磨掉,
我也是刚入行不到一年,看到也有点思路,有不对的请大侠指正....

网友:
可以这样做,更容易一些

网友(2013-03-11):
少量的话还是第一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