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材料进行固溶处理?

楼主(2012-04-20):
1、什么样的材料进行固溶处理?
2、固溶是否为一种淬火?
3、人工时效是否为一种回火。如果不是,是否固溶之后只能跟着时效。

网友A:
材料
多种特殊钢,高温合金,特殊性能合金,有色金属。尤其适用:1.热处理后须要再加工的零件。2.消除成形工序间的冷作硬化。3.焊接后工件。
人工时效是将铸件加热到550~650℃进行去应力退火,它比自然时效节省时间,残余应力去除较为彻底。  麻烦你查一下百度 谷歌 收收

网友(2012-07-22):
这个材料多了,比如说铝合金

网友B:
要固溶首先不能有固态相变,所以不能叫淬火和回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材料
多种特殊钢,高温合金,特殊性能合金,有色金属。尤其适用:1.热处理后须要再加工的零件。2.消除成形 ...

铝合金

网友C(2012-08-21):
引用 网友B:
要固溶首先不能有固态相变,所以不能叫淬火和回火。

固溶处理,水韧处理---也有说成是淬火+回火处理的,没有固态相变,只有(碳化物)析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固溶处理,水韧处理---也有说成是淬火+回火处理的,没有固态相变,只有(碳化物)析出.

他们非要叫淬火我也不能打他.

网友:
1.铝合金经常要用到
2.固溶我们也叫淬火
3.人工时效不叫回火,人工时效是让金属变硬,回火是让金属变软。一般固溶处理后需在1小时内进行人工时效,人工时效前的这1小时之内材料处于AQ状态,可以进行校形。

网友(2013-09-26):
固溶是固溶 淬火时淬火 固溶是软化 淬火是硬化

网友:
专业点就是从晶体学分析,面心立方结构,不存在相变的材料,只发生固溶和脱溶转变的

网友(2013-11-27):
引用 网友B:
他们非要叫淬火我也不能打他.

确实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