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新购一条机加工线,关于机床着座检知的气检原理

楼主(2012-04-20):
公司新购一条机加工线,加工件进入机床后落放于定位销及定位面上,通过气检来检测加工件是否落放平整,制造商设计是压紧工件后气检,用的是SMC的一套检测装置,根据我观察其是在压紧后接通气体,5秒内压力达到一定值判定机体落放正确,

求助以下两点:

1、机体夹紧后经常检测报警,我想如果通过气体的泄漏量来判定,调整泄漏量总比这样用压力来量化好吧,是否可行,但有人讲气压与漏气量判定是一回事,不知道有没有大侠设计过这样的系统,求解惑!

2、加工过程中出现工件未进入定位销,然后压紧装置将定位销孔压崩掉,然后工件有压住气检口,导致机床认为工件落放正确,开始加工,导致钻头将工件顶离加工位,我想是否可在未压紧之前加道气检,设计时应该也这样考虑吧!求解惑
另想求一份气检原理方面的资料。

网友:
以前使用流量传感器,贴合面开小孔,压紧时流量小;不平的话,小孔压不紧,流量大,调整流量传感器的动作阈值就可以。

网友:
通常来说,都是模拟信号先转化成数字信号之后才传送到控制端的。至于用压力,真空度,流量,或者泄露量控制都可以,具体环境看使用条件。

网友:
流量传感器请查找SMC该型号资料:PFM750S-C8-A-M
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选择参数合适的流量计。
你的机床的流量或者压力传感器型号发来看看。

网友:
学习学习还没弄过生产线呢

网友:
压力和流量在这个场合下,是一回事。
建议采用预压(自重也是一种预压方式),检测,判断OK,压紧,否则报警。然后不再监控该压力避免误动作,压紧会影响信号状态。

网友:
一、根据我们的经验,报警值要进行设置,你可以在定位面的气孔上用高精度铜皮(或塞尺)来进行确认工件与夹具的定位夹紧状态,有时候设置0.05mm的基本上都可以默认为合格状态。如果你设置精度过高,当然报警也就频繁了。具体的设置值要根据你工件定位面的精度与夹具的精度来进行确认。
二、我想你们的定位面不仅仅只有一个点吧,一般的定位面至少有三个或以上气检孔,当然四个更好,如果工件定位不好,总有一个气检孔不能被工件压住,这样就能检测出工件是否能够正确定位了。

网友:
就是气动测量的一种应用方式,根据测量精度选合适的传感器或者气动量仪都可以,不用气,装其他类型的可以判断位移的传感器也可以.

网友:
每个公司等设备的检测习惯不一样,有的公司以前用惯了日本的设备就喜欢用气压监测管件到位,也有的公司用光电眼监测的。

网友:
没怎么用过,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