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刚度比50#、40Cr高的材料?结构已无法变更

楼主(2012-04-20):
因为设计需要,想看看有没有刚度比50#、40Cr高的材料(结构已无法变更),手册翻过了没找到。

现在想看看论坛里有没有人用过一些刚性好的材料,毕竟这边做设计的人多,见得也广。

P.S.刚度无标准吧?

网友A:
为了刚度换材料,成本是极高的,能承受吗?

相反从结构上进行微调,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刚度换材料,成本是极高的,能承受吗?

相反从结构上进行微调,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说的有道理,最好改改结构。

网友:
你可以试试20CrMnTi,或者Cr12MoV,再加上一些热处理,相信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查一下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吧!成大先主编的

网友:
钢材的弹性模量相差不大,钢已经是金属里弹性模量高的了,再高就得陶瓷和宝石了,金刚石1200,WC 717,Al2O3(也就是红宝石什么的)510,精密仪表轴好多就用宝石轴

网友:
各种钢材的刚度差不多一样,弹性模量基本上是一样的,只能改结构了。

网友:
钢材弹性都差不多,差的是强度,建议楼主还是从结构上改进吧,我们以前做的一个设备也是存在一个悬臂梁刚度不足的问题,而且结构基本上不能改,后来通过用钢丝绳将悬臂拉起来解决了问题

网友:
SCM440(42Cr)不知道会怎样

网友:
42CrMo的试过没有?我们现在就用着。。

网友:
非得换的话就用氧化锆陶瓷
当然成本很高的

网友:
TiNi-ss一种钛合金很硬的你可以看下普通加工都加工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