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00*600*80MM的铝板,怎么保证0.05mm的平面度呀

楼主(2012-04-20):
各路大侠,
板上有密度10mm的Φ0.6的小孔,平面磨保证5个丝的平面度是否很难?
加工时要注意什么呢?

求救求救!

网友A:
侧顶装夹,用200的飞刀,5丝很容易的。

网友(点评):
请问这个飞刀是指什么刀具呢?

楼主:
灰常感谢楼上滴方案,

楼主:
2楼的,
不用上磨床的么?
还有没有其他的好的注意事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2楼的,
不用上磨床的么?
还有没有其他的好的注意事项呢?

铝件么,不用上磨床的。
侧顶的时候最好4边都顶住,不要太用力,以防变形。
一刀1mm加工,精修留10丝,精修前侧顶调整一下,最好让铝板自由状态,最后精修。
200的刀,装6粒刀片即可,s1200,f1800。

网友:
磨床不宜磨削铝板 1  铝板磨削加工会有铝屑粘付在砂轮上。2  磨床的电吸盘不能吸附铝件
最好是直接铣床加工或者加工中心加工

网友:
80的厚度不小了,0.05的平面度应该很容易保证。精铣就可以了。

网友:
龙门加工中心用盘刀分粗精加工带切削液铝合金专用刀片带切削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侧顶装夹,用200的飞刀,5丝很容易的。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麻烦解释一下飞刀是什么?

游客

网友:
面铣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麻烦解释一下飞刀是什么?

盘铣刀吗 ?

网友(2012-06-22):
用盘铣刀。刀盘自己车一个,没必要分两次。一次可以解决。把行程稍微放慢点,刀盘上装多把刀具,刀具分前后和高低。一次加工就可以了。不过得注意调整刀盘的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