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形状如图,求数控加工工艺的设计

楼主(2012-04-20):
零件形状如图所示,哪位高手帮忙设计下其加工过程,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件太精辟了,铣出底面基准面,上五轴联动吧,不然很麻烦!!!

游客

网友:
三轴即可了

网友B:
Z这个是电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件太精辟了,铣出底面基准面,上五轴联动吧,不然很麻烦!!!

谢谢啊,我想知道它的加工工艺过程,如加工参数什么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Z这个是电极吧。。。。。

恩,是电极,只是不知道怎么确定加工工艺方案

网友:
对  5轴数控加工  一次性搞定

网友:
上五轴成本太贵。楼主可以采用设计工装来解决角度问题。应该直接用普铣就能弄出来。

网友:
要什么5轴连动,3轴就行了。或用数显铣,线割出斜面就ok了

网友:
5轴数控加工  一次性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我想知道它的加工工艺过程,如加工参数什么的,呵呵

加工参数我不懂,我只知道加工工艺,五轴的先划线,铣出底面基准面,基准面装夹一次加工各个角度面!!
三轴也可以,不过用的时间要长,划线,铣基准底面,装夹飞刀飞角度面(用时长)。
普铣也可以,划线铣基准面,基准面定位,做角度工装铣别的面,(缺点,工装多,精度低)
其他台阶和半孔就简单了,不说了!!

网友:
我感觉3轴也可以,用5轴太浪费了

网友:
三轴加工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外形铣一下,球刀跑一下就OK了。
我可提供cnc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参数我不懂,我只知道加工工艺,五轴的先划线,铣出底面基准面,基准面装夹一次加工各个角度面!!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