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滑轮绳槽截面尺寸

楼主(2012-04-20):
钢丝需要过绕过滑轮,如图示,滑轮截面凹槽的尺寸与所绕钢丝直径有关。现有工况是由于钢丝接头的原因,会有两股紧靠通过截面,而起通过的形式横竖都有可能,无法控制,如下图所示,这样的情况,滑轮的截面尺寸还能根据单根钢丝直径来确定么?如果不能又如何确定这个能允许两股钢丝同时通过的滑轮截面尺寸?钢丝接头(重叠部分)的长度约为滑轮直径的3.5倍左右

网友A:
其实可以考虑叫专业的起重,将钢丝绳接头直接穿起来。这样接头部位没有太大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考虑叫专业的起重,将钢丝绳接头直接穿起来。这样接头部位没有太大变化。

我的工况是具体说是钢筋接头,用的是专门的接头机,密扎1mm左右钢丝包裹接头部位,所以实际宽度还要大于两倍的钢筋直径,不影响钢筋截面积的接头方式也有,比如接头对焊,不过这里的工况不采用,因此需要考虑两根钢筋过滑轮的情况。关键点是滑轮设计没有了依据。下面示意的是钢丝密绕的接头方式:

网友B:
这种铸造钢轮,轮槽的深度,设计上好像是一个范围,可以取大一点的值,避免钢丝跳槽就好了吧。

网友:
照楼主情况来看,有两种思路可以考虑。一种加大滑轮槽的尺寸;另一种对接编织,但钢丝绳强度大大降低,大概为原来许用拉力的40%左右。

游客

网友:
补充下,原先六楼的改动方案移除,那个是我计数轮的改动(这个内容可以见我的其他相关贴),不好意思,跑题了。这个导向滑轮的设计还是没有依据
钢丝密扎接头确实强度有所损失,但是没有60%这么多,主要是密扎的压力和密度和接头长度影响。我的改动方案在六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铸造钢轮,轮槽的深度,设计上好像是一个范围,可以取大一点的值,避免钢丝跳槽就好了吧。

跳丝的因素主要在基础布置考虑。加深轮槽,如果偏角大于5°,对轮子的轮缘磨损还是比较厉害。

游客

网友:
补充下,当前改动方案移除,那个是我计数轮的改动(这个内容可以见我的其他相关贴),不好意思,跑题了。这个导向滑轮的设计还是没有依据
这样?怎么也倒个角哇,棱角太厉害了哈。

网友:
可以考虑由一个小半径凹槽与两边较大半径不完整凹槽组成截面的方式加工,满足两中直径的钢索都能完全贴合。
荷载很大的情况下不宜选用有范围的滚轮。
三楼的连接方式不对,起重手册上有专门的绳索结合编织方法的。

游客

网友:
嗯,这个建议很好,下午原先做过一个方案,就是在原来的滑轮槽基础上按照起重手册上的规定加了个等于钢筋半径的凹槽。这个连接是用于行业内的钢筋与钢筋接头,密绕程度要大得多,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是的,有很多种编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