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04和SUS303经强磁场后是否具有磁性?

楼主(2012-04-20):
在一应用场合采用SUS304和SUS303材质的08A链条,经过一强磁场后,链条是否会带磁?

楼主:
多谢,貌似这个材料还同金相有关,继续深挖中

网友:
好像奥氏体不锈钢经过加工后都略带磁性 ,可以固溶处理去掉磁性

网友A:
不论什么金相的不锈钢本身都是带一点弱磁性的,在冷加工后,磁性会有所增加,我们公司以前要做火车变压器里面的一些零件,要用不锈钢,他要求是完全没有磁性(或者说磁性极弱),后来我们公司加工了一大批,磁性要求都没有达到都报废了。后来不知道那些零件是哪个供应商搞的,当然也不知道人家的工艺了,不然我们公司就可以把那个活搞定了。

游客

网友:
二次热处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论什么金相的不锈钢本身都是带一点弱磁性的,在冷加工后,磁性会有所增加,我们公司以前要做火车变压器里 ...

请问可以用什么方法或者热处理来做。最好其他性能都不要改变。当初我们的那个不要求做热处理,因为做后,会影响性能。

网友(2012-12-17):
你可以热处理前留一下精加工的余量,这样冷加工变形较小,磁性自然就小。
如果客户要求你无磁性,那不可能,如果有限制,那就给出限制量,咱们拿出去检测一下就行。
304、303都是奥氏体不锈钢,高铬高镍,冷加工、钣金之后,奥氏体结构被改变,才会产生弱磁性。

现在你的问题是,不知道加工多少余量后会产生多少磁性,没法量化就没法解决。

网友:
冷加工后会带有磁性,可用大功率的退磁器退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