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涨套的制作工艺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2-04-20):
最近在做内涨套,但加工出来的内涨套精度不好在十丝左右。我们的活长100外圆80内孔60内孔公差3丝。以此为例我车个内涨套。我先在车床上车出外形,外径比工件小十丝。锥度45度,前端壁厚1MM。然后调质30度。最后用线切割割出形来。槽长70槽宽3。

我还有几个问题

1是调质后会不会变形。

2是内涨套的锥度用多少度较好,我通常用45度。

3内涨套的壁厚通常用多少比较好。

4是内涨套外圆和工件之间公差留多少。

5是线切割割的槽割多宽。

6是线切割割完后外圆会多少丝。

网友:
串个门 学点知识,对这个不太懂

网友:
内涨套这样的工装一般来说由于其工作状态,需要进行热处理。热处理工艺要看你加工的对象而定,一般来说都应该进行淬火处理。加工完毕后再调质,一是硬度不够,影响使用寿命。同时调质一定会有变形产生。
45度的斜度要看你涨型的动作距离。一般来说,为防止卡死,拉烧现象,角度小一点为好!45度太大!
因为需要淬火处理,一般涨套的导滑槽需要用线切割加工。具体的槽宽要看你设计时的涨块的数量,八块和六块的槽宽是不同的。

游客

网友:
再补充一点:淬火后要磨,先磨再线切割

网友:
内涨套外径和工件之间的公差应该去较松的间隙配合,请具体查看公差配合系列。

网友:
不会吧,完工后再调质,天

网友:
调质一般用在粗加工后精加工前

网友:
3楼说的很具体,学习了。我也认为调质处理应该在精加工之前。

网友:
同意三楼说的。要有刚性,弹性。

网友:
热处理之后应该还有一道精磨的工序

网友:
粘接涨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