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模具尺寸如何检测?

楼主(2012-04-20):
现在大部分公司都有三坐标测量机,但是大型模具不方便上三坐标且行程大的三坐标价格昂贵!  那么大型模具的尺寸精度如何保证,又是如何检测加工尺寸是否合格的?请教学习下有这方面经验的师傅

网友A:
这要看你们公司的产品定位!如果是偶尔做大型模具,可以在加工过程中对质量控制要求严格一些。主要是CNC加工的时候,注意装夹,对刀,基准的确认等。另外必须保证加工特别是CNC加工的准确性,通过加工前,加工中的质量控制,一般应该问题不是很大!而且,也可以通过检查一些特征点的方法来验证加工的质量的。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活人怎么能够被尿憋死!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们公司的产品定位!如果是偶尔做大型模具,可以在加工过程中对质量控制要求严格一些。主要是CNC加工 ...

恩,谢谢!  我是做在线测量设备的,在客户现场交流时经常会讨论到大模具如何检测的问题,通过有效的检测手段可以控制加工的精度从而大量减少修模配模时间,所以在这请教有这方面实践经验的前辈,更深入了解

游客

网友:
其实,在线检测只是提高的检测的效率而已!所谓大量减少修配模时间,呵呵是设备制造商的宣传口号!说话很直接请谅解!但是,我很补同意我们的供应商言过其实的宣传,对己对人都不好!
在线检测目前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检测手段,但是,在很多的模具公司由于投入较大要很快接受这样的手段有一个过程。而且,目前国内模具行业的情况也不是那么的乐观,所以,很重要的事情是在线检测的价格能够低一些!

楼主:
我们目前3D客户确实主要集中在广东地区,其他地区不乐观;
现在市场上2D(宏程序)在线测量几乎被国外产品垄断了,所以我们是直接从3D领域(带测量软件)开始,测头是自己的专利,因此价格很有优势(平均每台机床4~5万元)也是可以接受的,而国外产品价格大家可以自己了解(当然得是同等技术的产品,由于国外产品线较齐全可能会拿低端产品与我们的3D产品价格对比);
在机床上一次将工件尺寸加工到数,对后期修模时间的减少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大型异形曲面模具);
可能我的说法引起误解了,由于对3D在线测量了解的人不多,很多客户我们都是先去他们现场演示测量,在得到真实数据才会安装;
很感谢您的回复,这是我私人注册想学习学习,顺便发点东西,望指教,不是来宣传产品来的,别误会,呵呵

网友A:
对于模具加工来说,在线测量当然是很好的事情。但是,要看你的在线测量使用在什么机床上!如果使用在一般的机床,机床的加工业就那么三四十万,值得吗?如果使用在高价值的机床,一般来说,程序编制的合理,加工出来应该问题不大!而且,一般的塑料模具对型腔成型为主加工要求不是很高,要高的基本上都是配合处,。所以,在线测量要真正的完全被客户接受,应该有一个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模具加工来说,在线测量当然是很好的事情。但是,要看你的在线测量使用在什么机床上!如果使用在一般的 ...

您分析的很对,现有客户都是模具加工,安装前我们也会评估客户机床是否适合安装,否则达不到精度就是坏自己信誉;做3D在线测量也才几年时间,我们也有很多技术待提升,现在大家对在线测量这方面认识比前几年好多了,很多都是自己主动联系我们的,只要在线测量技术更成熟价格更合理,完全被客户接受应该不会很远

网友A: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线测量在很大的意义上是一种观念的改变!因为目前甚至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模具型腔的加工仍然要依赖CNC机床的加工。而且也越来越倾向于高精度的CNC机床。
我想问的是。。。。
1:有哪个知名的CNC机床制造商愿意和这样的在线测量仪器配套?
如果和你们配套,那么机床制造商所宣称的精度会作何解释?
2: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确有时候由于刀具的磨损,程序设计的不合理,装夹过程的不严谨等原因导致加工出现误差,这样的误差的修正过程仍然不可以在线做出修正的。它需要重新进行程序的修正等一系列工艺改变过程,工件也很难就这样放置在机床上等待。
3:所以说,在目前阶段,在线测量只是,仅仅只是一种概念!!!!!
4:当然如果在线测量能够比目前所使用的三坐标测量设备更快捷,更便宜,我更主张作为一种线外测量的手段,那样更适合模具公司的生产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线测量在很大的意义上是一种观念的改变!因为目前甚至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模具型腔的加工 ...

       您说的在线测量这几点也很透彻,您是前辈要是我有说得不合适的地方多体谅,呵呵
        目前甚至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加工精度仍然主要依赖CNC机床精度,在线测量只是作为提高加工精度与效率的一种辅助方法,与机床制造商并没有冲突,相反我们很多测试都是在他们的技术人员帮助下完成的,与机床厂商配套的目前都是2D测量,很多较高端的机床已经把2D测量融入系统本身,使操作更简单;但是3D测量必须依靠外部专业测量软件计算并补偿,所以配套还需要时间。
        机床精度高但是也会出现您刚刚所说的那些误差,我们提前编辑好测量程序,就算是尺寸超过1米的工件最多也是10多分钟就可以得到图文并貌的测量报告(所有曲面等异形面),根据测量报告再手动修改加工程序,只要各部门响应及时这个等待过程不会很长,客户还是比较接受的,当然以后软件根据测量结果自动修改加工程序也是在线测量未来发展的方向。
        与线外测量相比在线测量的优势就是实现工件下机前一步加工到位,避免二次装夹再返工;我们也生产三坐标但我希望自己在在线测量这块走得更远更好;在模具这块来说我们现在已经比三坐标更快捷,价格就更不用说,只是现场测量环境没有三坐标那么好,就会多一些特殊情况,比如铁屑、切屑液、夹具干涉等。

网友(2012-07-10):
在沟通中分享知识, 谢谢~

网友:
额 好像一般都是  在适当的位置设置定位孔   然后以定位孔再加工其他  一级一级细化  最开始的定位孔都是坐标磨磨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