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有个大头的轴 ,如何锻压?

楼主(2012-04-20):
如图 中间有个42的大头 现在需要锻出来 材料是不锈铁的

需要什么设备来做呢  大致工艺是什么样的

楼主:
我顶 怎么把帖子移到这个版块啊 这个版块一点人气都没有啊

网友A:
这活用不着锻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活用不着锻打

那怎么弄。。。。。。。。。。。

网友A:
直接车,然后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车,然后铣

我要锻中间的大头出来

网友:
目的是什么

网友:
你要是执意要锻打,建议自由锻就行

网友A:
不过要浪费材料,浪费时间,从加工的角度来说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要浪费材料,浪费时间,从加工的角度来说多此一举

目的就是省料 材料20元/kg.....自由锻肯定不行 要模锻

网友A:
哦,是量大吧

网友A:
最省料的方法是一分三,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是量大吧

量也不大 但是别人就只接受模锻的材料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省料的方法是一分三,焊接

我之前就是焊接的 也麻烦的 还要分别下料
我是用摩擦焊焊接的.....

做个广告,哈
常州明创机械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阀门丝杆(阀杆),滚压梯形螺纹,旋风铣,另外提供摩擦焊接加工 .....
135 8530 9569

网友:
你这个工件过于细长,中间台阶太短,用上下模的锻造方法估计模具得一百三十公斤左右,量少的话不划算的

网友:
你们这零件加工的肯定亏本

网友A:
你这零件对方接受的价格我看也就在23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零件对方接受的价格我看也就在230左右

230 我就发了

网友:
,你按上下模做吧,既然已经定下来了,赔本是肯定的

网友:
有量的话 用冷挤压做

网友:
用圆棒加工就行吗

网友B(2012-06-05):
这个零件好打啊,制坯时中间多分点料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零件好打啊,制坯时中间多分点料就好了

怎么做 求指教

网友(2012-07-16):
做个胎膜

网友:
用45或50大的料,两端拔长

网友:
加余块,外圆42锻长95,放适当余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的就是省料 材料20元/kg.....自由锻肯定不行 要模锻

我只是一名生产工人。之前也多少接触过锻压这工作。之前有个活跟你的差不多。不知道对你的工件有没有可行性,但是在这还是说一下吧!模具呢是两部分,第一部分负责前面的部分,也就是大头之前的。然后是第二部分。做一个活动的模具负责把剩下的一部分锻压出来!把毛胚件放进模具里边(也就是第一部分),然后把剩下的模具(第二部分)放好。套在毛胚件上。然后冲压,这个变形连估计得冲压两次三次的吧!

网友:
这要是能锻出来,那师傅可为是......
不过楼主有一地方有个小问题,大头的轴向部位与直径25相交两条线是不应该有的....

网友:
小批量的话就胎膜煅吧

网友(2012-10-18):
一定要锻的话,个人建议用直径25的棒料先局部墩锻到42  然后在把右半部分拔出来。用平锻机或螺旋压力机就可以

网友(2013-04-18):
太小了5 j' L& y4 r; B

网友(2013-05-26):
对于大批量生产,采用局部锻造工艺较为合理

网友(2013-07-23):
量大的话,做个合金模,在摩擦压力机上,直接把中间的台阶缩出来!

网友:
多此一举,直接可以车出来的。

网友:
量少的话,建议用自由锻

网友(2014-03-25):
如果允许的话用焊条堆焊再加工

网友(2014-06-01):
感觉堆焊都比锻的 要便宜啊

网友:
应该可以直接车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