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的若干问题

楼主(2012-04-20):
1如何制作solidworks的明细表。

2toolbox库内的型材库所用的标准好多都已经作废,如角钢6.3,新增加了厚度为7mm的角钢,如何将该厚度添加到型材库内(不要先生成型材在修改尺寸)。就是如何编辑toolbox库。

3solidwork模板,将生产零件命名后导入到工程图的时候,若零件的名字过长,导入到工程图的时候就会超出标题栏的框格,能不能像Cad那么若字数长时会自动调整间距。

olidworks的系列化零件的设计有什么用。

求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第二个在库里复制一个文件再打开编辑成你要的尺寸就可以了!

网友B:
第四个用于形状相似的零件,比如你说的型材就可以用设计零件表来表达。第三个没看懂,什么叫导入工程图,工程图文件名再长能影响什么呢,最长可以255个字符呢。第一个帮助文件里有,你应该看完帮助文件,用头脑思考后再实践,然后就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来提问,而不是脑子不动就张口问。没人会给你详细解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在库里复制一个文件再打开编辑成你要的尺寸就可以了!

这个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从库里面直接调出来就用,而不用修改尺寸。老是修改尺寸会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四个用于形状相似的零件,比如你说的型材就可以用设计零件表来表达。第三个没看懂,什么叫导入工程图,工 ...

关于第三个首先是在零件图模板中的“文件-属性-配置特定”中在“属性名称”下添加产品名称在“数值/文字表达下”填写产品名称,确定。然后再单击文件下的“从零件制作工程图”,选择图纸大小。其产品名称会自动填充到标题栏中。但是若名称过长,就会超过框格,该怎么调整。应该能明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从库里面直接调出来就用,而不用修改尺寸。老是修改尺寸会很麻烦的。

你第一个肯定要改尺寸啦!你将复制好的文件保存就好啦!以后都可以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个肯定要改尺寸啦!你将复制好的文件保存就好啦!以后都可以用啦!

感谢你的回答。toolbox库内的型材库(螺钉、螺母等)在应用到装配体的时候根本就不用保存零件,直接就可以添加到装配。有空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下型材库到装配体,再次感谢。

网友:
多学点就是没错的。楼主的贴也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toolbox库内的型材库(螺钉、螺母等)在应用到装配体的时候根本就不用保存零件,直接就可以 ...

你不是说焊件的结构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焊件的结构件吗?

不是,你说的焊接库是要先画轮廓。我问的是toolbox库。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