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器的枕式包装机为什么不步进电机?

楼主(2012-04-20):
普同枕式包装机为什么不用步进电机,步进电机加上驱动器不是比变频器加电机便宜吗?步进电机不是比变频还要精度好点吗?

网友A:
步进电机在机器较高速运转大于90包/分时容易丢步造成袋长不准确,并且电机本身的扭矩较大,震动易坏。另外,价格好像不比变频器加PLC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在机器较高速运转大于90包/分时容易丢步造成袋长不准确,并且电机本身的扭矩较大,震动易坏。另外, ...

以0.5kw步进机和变频电机比较,步进电机最高速度设计不能超过600转的,应该不会丢步,这样设计扭矩可以可能比变频电机少一半,(变频电机最高一般在1400转),这样步进机可以加大一半,0.7的变频器加0.5的电机用国产大概在800左右,要是加编码器的话,可能还会高。但步进的话600左右吧

网友(2013-06-22):
用步进电机速度跟不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0.5kw步进机和变频电机比较,步进电机最高速度设计不能超过600转的,应该不会丢步,这样设计扭矩可以可 ...

学习授教了,多谢

网友(2013-07-23):
想做个小的,可以用步进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