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U钻才干了100个活,又损坏了,哪位神人给推荐个耐用的?

楼主(2012-04-20):
17.5U钻才干了100个活,又损坏了,哪位神人给推荐个耐用的?

网友:
楼主加工什么材质可否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好奇怪哦?这把刀刀片式这样配的吗。。。。
我有以下疑问:

网友:
楼主说说详细情况啊,加工什么材质的,冷却怎么样

网友A:
京瓷的U钻吧。你要把你的加工设备,加工材料,切削参数,刀具的失效方式都讲讲,大家一起分析分析。是刀具使用上的问题还是刀具本身的质量问题。只有找到真正的原因后才能做出合适的对策。如果是你参数上的原因,你换了别的钻头也未必会好啊。

网友:
说一下加工情况吧,你的刀是京瓷的吧

网友:
大伙说的都满员道理的。你至少要把加工工件材料,镗孔余量,盲孔的深度,加工参数给大家,大家才好替你分析啊。还有,补充三楼的疑问,刀具内冷孔干吗不开在槽内呢?直接对着切屑刃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京瓷的U钻吧。你要把你的加工设备,加工材料,切削参数,刀具的失效方式都讲讲,大家一起分析分析。是刀具使 ...

京瓷刀具加工钢件,内冷加工Φ17.5通孔,孔深45,转速2000,进给160。如3楼所标的③处失效,固定边损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京瓷刀具加工钢件,内冷加工Φ17.5通孔,孔深45,转速2000,进给160。如3楼所标的③处失效,固定边损坏了 ...

钻头加工时排屑好吗?
看你的情形应该是进给低了导致排屑不好。
不知道你的刀片材质是什么,按照京瓷的推荐,0.08的进给是最低的了。你试试把进给提高一些看看。
这个是京瓷魔术钻的切削参数和一些简单的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头加工时排屑好吗?
看你的情形应该是进给低了导致排屑不好。
不知道你的刀片材质是什么,按照京瓷的 ...

不应该啊,都用160的进给加工了一年多的产品了,就是近一个月才出现的反常情况。纠结。

游客

网友:
什么东西都没改变?刀片材质?看看是不是产地变了?没记错的话京瓷有好几个地方生产的,日本,韩国,国内。

网友B:
刀片松动,刀杆定位槽磨损导致刀片切削受力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片松动,刀杆定位槽磨损导致刀片切削受力不稳定。

要是刀片松动的话,刀片应该有破碎吧?问题是刀片完好无损。

游客

网友:
是这样啊,那你说的损坏是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建议把参数调整下,转速跳到1700,进给136,啄式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