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体承受冲击力,在同规格、同长度细牙螺栓承受的力大还是粗牙的大?

楼主(2012-04-20):
箱体承受冲击力,在同规格、同长度细牙螺栓承受的力大还是粗牙的大?

网友:
细牙用于薄壁零件,也可以用在受冲击,变载,震动载荷联接。
但似乎不仅仅是强度问题,还有螺旋角小防松效果好且抗疲劳强于普通螺纹

网友:
这不是简单的哪个力大,而是应力的分布问题吧。力这个概念是宏观的,较真的话取决于箱体部件的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