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起来很笨,但我真的倒不了这个角

楼主(2012-04-20):
如图,试了很久都搞不好

网友:
圆锥立铣刀沿着轮廓线走一圈不行吗?

网友:
嗯嗯,看起来是不容易,我昨天也是和倒角奋斗了一上午!!

网友:
你是说用CAD画这个图吗?

网友:
看你的倒角都没有接顺,难怪倒出来不连续

网友:
分别倒角不能一次性倒

楼主:
各位误会了,而且雾很大...好吧是我没说清楚
我的意思不是加工的时候出问题了,还没到真正加工这一步呢,再说真是加工问题的话我不会发到这个区
是设计的时候出问题了,我用的pro/e另外回楼上,你说的分别倒是指0.25和0.5分两次倒完全部?还是每一个爪子分别倒两次,总共十次?

网友A:
不是很好倒的吗!!E:\55

网友:
看看这是倒角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好倒的吗!!

事实上,并不是倒一个的时候出问题了,那个很简单,真的。从我的贴图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是同样的操作,倒5个,却总是有那么一两个出问题。话说这里说话不能分行啊?

网友:
我以为 你 是 说加工出现的问题呢。。。
我新手学SW也是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同样的步骤有时候细微的操作可能导致不同的效果

楼主:
SW可以倒出来,而且很挺顺利的,只是我不爽坚持用pro/e而已。

如你们所见,同一个零件,同一个特征,结果却不同

网友:
这个事情在实际加工中很容易完成,所以主要图纸上文字说明即可。作为观感,如果倒角不好做,可以考虑做圆角,也许就能够做出来了。

楼主:
我是做粉末冶金的,那个倒角是为了顺利脱模,必须要有,而且如果那个部位做圆角的话模具很容易坏掉。

网友:
先用Sw解决问题,业余时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