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机械是怎么折弯圆钢的?原理

楼主(2012-04-20):
这机械是怎么折弯圆钢的?

楼主:
http://my.tv.sohu.com/u/vw/17135880网址, 大家看看

网友(点评):
http://my.tv.sohu.com/u/vw/17135880

网友(点评):
这两个网站

网友:
看不到的就是竖着的气压缸里面的那部分,让那个空心齿轮转动折弯圆钢

网友A:
摆动     液   压缸?

网友:
是建筑工地上很普通的钢筋折弯机而已!

网友:
里面八九不离十是齿轮齿条结构的。

网友(点评):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
折弯部分感觉像是液压机构

网友:
这不是在建筑工地上常用的吗?

网友B:
7楼说得不错,齿条齿轮传动的一个曲柄机构,一边用了个串联双气缸增力。
很久以前做过类似东西。找到一张图纸,截取可以看到齿条齿轮的一个图供参考。

游客

网友:
谢谢呀,

网友:
需要这么大的扭矩,估计是靠液压系统再配合一定的机械结构吧

网友:
这设备也太落后了吧,我们都是用电机弯曲,气动的毕竟力量太小,我们用电机的可弯曲32mm的钢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摆动     液   压缸?

不是液压的,用的是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7楼说得不错,齿条齿轮传动的一个曲柄机构,一边用了个串联双气缸增力。
很久以前做过类似东西。找到一张图 ...

前辈谁的没错,我也是搞钢筋加工设备的,只不过做的东西比这个更自动化些

网友:
很好, 学习了

网友:
折弯不就是靠那两根圆杆么 一个做心轴 一个绕心轴转

网友:
都是气动部分完成的啊,很简单

网友:
建筑工地上用的,钢筋折弯的。

网友(2014-03-19):
引用 网友B:
7楼说得不错,齿条齿轮传动的一个曲柄机构,一边用了个串联双气缸增力。
很久以前做过类似东西。找到一张图 ...

没看明白。是不是钢筋插入一个带有孔的部件, 齿轮与该部件联接, 动力驱动齿轮带动该部件运动,从而使钢筋弯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