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刀崩刃怎么办?

楼主(2012-04-20):
直径4.2,深12,粗糙度0.8,公差0.02.切时每刃0.02.   材料为不锈钢。采用硬质合金铰刀,一开始用的是45度的铰刀,崩尖!后来换成30度的,中间的地方还是崩!要么尺寸超差大!郁闷中!

网友:
切时每刃0.02?
不要用直刃铰刀

网友:
切削参数呢?
字数字数

楼主:
哦,我没说清楚,总余量0.1,转速为300R/min,进给40mm/min
您是说螺旋铰刀吗?

网友:
我们用日本冈崎HSSCO8左旋铰刀。工件材质为sus304.。转速要适中。氯化蜡切削液。

网友:
1,用机油铰,不要用切削液。2,往下进刀放慢点,要均匀,有节奏,最好是打自动。3,不可以断断续续,转速打慢点,4,铰刀材质看可不可以换软点的,只要加工得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