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图加工起来更方便?

楼主(2012-04-20):
如图所示,左右两个图,差别是右图内部有个角度。

哪个图加工起来方便?如果右图中的角度60改为30,改为45那个更好。

网友:
差不多都要用3D做

网友:
看你孔的要求了,如果精度高,需要精车,第一种加工方便
如果要求低,直接钻孔,第二种加工方便。
角度一般不必标出,钻头角度是多少就多少,一般为120度左右。

另:你好像发错地方了

游客

网友:
Φ45可以直接钻出来吗?
有道理,只从这两个简图不好判断的

网友:
手工車麼,數控的話,兩個沒啥大區別

网友:
关键还是看你孔的用途的要求,楼上说的很清楚了

游客

网友:
????
呵呵,是LSS

网友:
哦哦,  吃饭时间到,中场休息

网友A:
如果小孔直径不是很小的话右边的方便些,不管是要求高还是不高。要求不高的话,可以钻出孔。要求高的话,D型或者T型刀片的镗刀镗到底部不容易崩刃。

网友:
两个加工起来都很方便

网友:
这是通孔,没什么讲究,哪个都行;盲孔就是锥底孔加工方便了,平底孔麻烦

网友:
大家说得很好,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小孔直径不是很小的话右边的方便些,不管是要求高还是不高。要求不高的话,可以钻出孔。要求高的话,D型 ...

想到的很周到,顶一个

网友:
楼上引进很清楚了!!

网友:
1.要看你的孔是要镗削(或者精车),两种没区别。要是粗车,第二种直接用钻头钻。
2倒角的大小,要看装配时,是机装还是人工装!

网友:
镗孔的话表示图二处的尺寸80不好测量。

网友:
硬是想不出来这零件是什么形状的,看起来也不像是圆柱状!

网友:
看上去差不多,要是规格小点的话,粉末冶金方法直接做,两者几乎没区别

网友:
第一个图方便,数控加工都差不多

网友:
第一个图方便,数控加工都差不多,锥度加工起来麻烦

网友:
相比较还是第一个好一点

网友:
如果只加工一刀右图好做;多刀右图好点

网友:
主要是看孔精度要求了,精度高车床加工第一种,精度低的话第二种直接钻扩孔

网友:
直的好加工些

网友:
都差不多啊,没什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