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时橡胶轮连轴套常从电机轴上甩脱,求助

楼主(2012-04-20):
直流高速小电机,输出轴直径1.4毫米,长5毫米,要装上直径35毫米厚度为15毫米的橡胶轮。由于胶轮内孔径为7毫米,故用一个塑料轴套过渡,轴套外径做成正五边形,内径紧套电机轴,且用A、B胶粘合,但旋转时橡胶轮连轴套常从电机轴上甩脱。

求助大家帮助,先谢了!

网友:
用AB胶粘合还能甩拖?  晕

网友:
电机对面可以做个小支架,支承一下,同时轴向定位啊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法甚好,只是实际应用中不可能加支架,还得另想办法!

网友:
过渡件改用金属材料,使用厌氧胶粘牢。厌氧胶固化的时间比较长,才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