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加工怎样才会有同心度

楼主(2012-04-20):
请问外圆32内孔28深30,另有内螺纹M16深50。这种产品螺纹怎么加工才能同心度误差在0.2mm以内.

网友:
螺纹和什么的同心度?外圆?内孔?一次装夹加工的话,基本是机床保证的啊。

网友:
一楼说的靠谱,一次装夹,如果你的机床没问题的话,保十丝也没问题吧。

网友:
我擦,就算是调头加工0.2mm的同轴度也可以保证吧

网友:
0.2还用问吗?0.02问一下还差不多
你那精度随便做做也不会出问题

网友:
20丝了,公差挺大的了,一般都没问题的

网友:
没问题了

网友(2012-07-19):
随便加工的事

网友:
可能他想说的是内牙与外牙配合后的外圆会有点台阶

网友:
这貌似没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还像没说明白,工件是不是80长呀,他是怕钻头钻孔无法保证0.2mm同轴度吧

网友:
如果考虑装配后同心度,可以参考铰制螺丝

网友:
调头打表加工。M16打小点的底孔,用铰刀铰一下,

网友:
一般这种公差,我们都是用手扳的!

网友:
20丝的要求,怎么样也能保证啊

网友:
调头加工  能误差20丝  就是机床卡盘 上 凿子的事情了( B5 C; o' `0 x

网友(2013-12-28):
同轴度0.2  很容易  调头加工也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