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用冷扩,或者热扩,能做成这样么

楼主(2012-04-21):
壁厚大概在5~6个,总长1米左右,在孔口扩,请教下加工工艺

网友A:
完全可以,不知道你没扩之前的内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不知道你没扩之前的内径是多少?

100的内径扩到105这样子,是用模具冲压成形么

网友A:
一般直径在20-30以下,由涨管器来涨出,你这个达到100了,  可以采用冲压成形.

网友B:
我的建议是采用旋压成型,我们厂做的弹筒和这个工艺很类似。

网友:
四楼说的好, 冲压扩

网友C:
我们公司有专门的扩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直径在20-30以下,由涨管器来涨出,你这个达到100了,  可以采用冲压成形.

冲压成形的话,模具和冲压的设备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建议是采用旋压成型,我们厂做的弹筒和这个工艺很类似。

旋压成型的话,需要特殊的设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有专门的扩设备

不知道是贵厂自己设计的还是采购的?如果是采购的具体是什么公司生产的呢?

网友:
采购的吧,做液压油缸,油泵的

网友:
完全可以,冲孔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