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管怎么画,有没有简单实用的画法?

楼主(2012-04-21):
整机的装配图已经画好了  就差零件之间的供油管了 可是发现这个很难画、、、
因为都是弯曲的  单独画零件图再插入的画不好掌握角度  在装配图里画的话也扭曲蛮严重
有没有简单实用的画法?

网友:
胶管肯定要画弯曲的,不弯曲不叫胶管了  ,   只有老老实实照规矩画哦

楼主:
是的 应该是用扫描画吧  可是在装配图里路径比较难画~~

游客

网友:
路径用3D曲线不麻烦。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 应该是用扫描画吧  可是在装配图里路径比较难画~~

我试试~~~~~~~~谢谢~~~~~

网友:
抽晚上的时间,自己琢磨琢磨sw的piping功能,有教程的,
不难的,祝早日画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