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车出工件的端面光洁度不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4-21):
数控车床车出工件的端面光洁度不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和材质,吃刀量、角度,进给好像都有点关系。

网友:
改完工艺参数,如果还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主轴有跳动,看看轴承

网友:
一般來說是主軸轉速,進給量,切削量有關。還有刀具

网友:
应该是主轴有窜动,拿千分表打量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