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重命名后配合关系丢失,请教

楼主(2012-04-21):
今天用右键-solidworks-重命名的步骤更改了零件名,打开装配体,出现了配合关系丢失的现象,但是零件没有丢失,我以前好像也是这么操作的呀,没有问题呀,我有试了试另存的方法改名,可是打开装配体,配合关系也丢失了,零件存在。

请前辈们解答,是什么道理,有什么办法解决?

在此先谢了!

网友:
配合关系丢失,第一次碰到。一般都是零件找不到了。

网友:
SOLIDWORKS的典型缺陷,呵呵!装配体里的文件没有更改,直接改变的零件名字,其配合关系是丢失的!如果想更换零件的名称,一种方法是,先删去装配体中的零件,然后更换名称后,再次装配!!!这是最保险的方法啦!
另外,还有其他的方法,下次讨论

网友:
我从来没有这样用过。我都是把零件“另存为”,呵呵,我的办法比较笨阿

网友(2012-05-30):
在solidworks explorer里重新命名,然后再在solidworks打开,装配关系不会丢失的。

网友:
我是新手 也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把零件另存问改名就可以了。

网友:
另存为是生成了一个新零件,不在装配体里,楼主是想装配体里显示改后的名字吧,以前我都是删除旧零件装个新的,很麻烦,看楼上的在sw  explorer改名,我试过了确实很方便,又学习了些,谢谢5楼了

网友(2014-12-08):
用替换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