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编出来的程序仿真后怎么是这个样子啊?求社友解答。

楼主(2012-04-21):
  平时用思美创编程(cimatron),用小熊仿真软件仿真后很正常。昨天用UG编程,结果仿真出来实在是有很大的问题。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求社友解答。
  程序在UG文件里面很正常,环绕等高的走了下去,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后处理后在小熊仿真软件里面就出问题了。而且还很离谱。好郁闷!

网友A:
暈,這個孔有倒角麼

网友B:
你用的带R的飞刀吧,比如说50R5  21R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暈,這個孔有倒角麼

没有倒角,是刀具有R弧。D20R4的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带R的飞刀吧,比如说50R5  21R0.8

  嗯!现在大多用D20R4这把刀具开粗的。

网友:
你把工件表面涨面    涨个刀具的圆弧角的大小   计算路径的时候按原点计算   就没那么情况了

网友:
熊族的BUG。最好用CIMCOEdit

网友:
应该是干涉面选取的问题吧,我用的mastercam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6楼说的对  我们用hypermill就没有这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