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转动夹紧结构,寻案例借鉴

楼主(2012-04-21):
  现在需要在一个 长方体空间内 由一个外部转动的一个力  ,通过一个装置 夹紧一个小长方体   。有没有什么案例 可以借鉴下 。

谢谢。

网友:
啊我正在做的大型机器装配用的翻转机  很类似,就是两边分别用来年两个顶柱,用气缸或油缸来夹住

网友(点评):
不行啊 我的很小的 要在918X400X760的 空间放一个 820X330X500的 而且 只能要外部的 一个力 实现夹紧

网友:
齿轮和两齿条机构或者是连杆机构也可以。还要计算你夹多重的东西。

网友(点评):
嗯 看来你是行家 夹的东西挺重的 有100多公斤

网友:
螺丝螺母,夹子。只是我想到的结构

网友:
通过凸轮的话夹紧是可以的呢!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了

网友:
好东西啊,长见识了

网友(2022-04-14):
我这边也需要设计类似的方案,能一起讨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