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沈阳CA6140A加工公称直径24梯形螺纹,怎么加工?

楼主(2012-04-21):
普车沈阳CA6140A加工公称直径24梯形螺纹,怎么加工,车床铭牌梯形螺纹那一栏的数是指的模数吗?罗距多大不知道?怎么算罗距和模数

网友:
Mπ一般是指模数,齿距是模数剩3.14

网友A:
哥们你说的是t螺纹 不用交换齿轮的  直接挂公制螺纹 用t型螺纹刀

网友:
螺纹只讲螺距,螺距是已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说的是t螺纹 不用交换齿轮的 直接挂公制螺纹 用t型螺纹刀

螺纹升角不一样吧?是DP那一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说的是t螺纹 不用交换齿轮的 直接挂公制螺纹 用t型螺纹刀

是DP那一栏吗?可以给我解释那一栏数值的意思吗

网友:
你的图纸是怎么标注的?  是t螺纹还是蜗杆  自己搞清楚在来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