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面钻孔,求教

楼主(2012-04-21):
请教下大家,除了制作专用工装,图上M12的丝孔,如何加工好啊

网友A:
是否可以先铣个斜面出来,再打中心孔,再钻孔,再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先铣个斜面出来,再打中心孔,再钻孔,再攻丝。

有道理,斜面铣成多少度的啊

网友(点评):
如果量大有专机加工的,你的产品和台钻上安装手压杆那东西大概一样的吧。

网友:
一般来说是和螺纹孔轴线垂直的,

网友:
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在五轴车铣复合机上一次装夹车出货锥面并加工出三个孔并倒角攻丝。

网友B:
分度头夹持调角度,在钻床上钻孔,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度头夹持调角度,在钻床上钻孔,比较简单

在钻床上钻的话,钻头必须与锥面母线垂直啊.怎么调整

游客

网友:
把分度头上倾你所需要的角度。打错了,抱歉。
把分度头上倾你所需要爱的角度,在铣床上加工比较好。

网友:
最简单方法用分度头。

网友:
是否可以先铣个斜面出来,再打中心孔,再钻孔,再攻丝

楼主:
高手啊,确实是和台钻上安装手压杆那东西大概一样的

网友:
这样的不透丝孔,起的作用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