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结构能较好的吸收热变形

楼主(2012-04-21):
在玻璃镀膜生产线上,现要设计一个2m长,0.5m宽大小的门封闭窑口,环境温度120度,这个门需要设计成什么样的机械结构能比较好的抵抗热变形,用很厚的钢板可以不变形,但太笨重了,要求简单轻巧,所以得想个比较好点的机械结构来吸收这个变形。第一次接触这种热工的设计,不了解,希望大家来帮我出出主意,不胜感激!

网友A:
用矩形钢管焊接一个结构,内部通水冷却,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120度不是很高,一般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C:
只有门热变形?窑口就不会热变形?个人认为:门框与门周边留有足够的空间,保证热变形不会干涉,门与门框合上后的密封区域足够大,保证发生热变形后照样能密封住就行了,管它变形不变形,都能用!只是要注意门扣要设计成尺寸可调的,一边热变形后也能扣住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门热变形?窑口就不会热变形?个人认为:门框与门周边留有足够的空间,保证热变形不会干涉,门与门框合 ...

窑体是耐火砖砌的,我们镀膜反应器要进出锡槽(进出窑),所以在窑体上开的一个口,这个口不存在变形,反应器进去后或者出来后都得把这个口封死,不能影响锡槽内的气体环境,之前都是人工用钩子、叉子拿棉去塞的,但开口情况下里面会往外冒火,窑内温度800度,所以窑口附近的温度也非常高,所以操作起来特别恶劣,现在打算做个门用机械结构来实现封闭与打开,人可以远离窑口操作,其它细节不是重点这里就不多说了。门实际是附在表面,大于口的面积,是不会嵌进口里的,现在怕的就是热变形之后翘起来不能起密封作用,虽然门上会加棉密封,但得保证门这个基体不发生变化,看有什么结构可以吸收热变形。单用块钢板不行,因为根据以前师傅们的经验是会变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度不是很高,一般没什么问题吧

我没经验,不知道,但上级的要求是说必须考虑好热变形,不得变形,万一弄块板装上去翘起来了就麻烦了

游客

网友:
它不光是变长,是怕翘起来或扭曲,主要是平面的问题
120度 1m长的板也就变长1mm多
120度也就比开水的温度高20度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矩形钢管焊接一个结构,内部通水冷却,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其它的进窑设备都是这样做的,外面一百多度的温度感觉没必要装水管了,门要经常开关,拖着水管操作不方便

网友:
个人感觉如果变形大的话,最好可以设计成活动的结构,在一定范围呢都可吸收变形的

网友:
如果开关较为频繁的话,个人建议中间采用耐火砖,周边采用钢结构紧固连接,并做好边缘密封。

网友:
焊几条角钢在钢板背面,120度应该不会变形,如果门的四边都被机械限死了,就很难防止变形了。

网友:
板厚不解决问题,关键是计算热量的及时传递。热应力是非常强大的,堵不如疏。

网友:
门体堵炉口部分用耐火材料做用,厚点,其余用部分用钢材做,没问题的。就像热处理车间的炉子一样。

网友:
做成空腔体结构,内部填充保温棉,保温棉要压实。

网友(点评):
现在做的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这个变形量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事先留些量出来

网友D(2012-07-28):
楼主的意思是窑里面通有一定压力的保护性气体,门和窑口的密封要满足一定的压力要求,最少不能大量的逃逸气体.
可以在窑口设计一个凸出的弹性接口,门上面有一个密封的平面,门上带一自动多点锁紧的装置(可参考保险库门的设计),至于用到的材料按温度需要选择.
热变形是无法消除的,弹性接口直接利用弹性材料加压后变形密封,这样就不考虑热变形问题.

网友:
我整个真空溅射的镀膜设备,门一般是用SUS304加焊方钢做为冷却水管道,不锈钢法兰上开O型密封槽,合叶设计成可以补偿间隙的重型合页。只是我的建议哦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建议,我们的门是上下移动式开关的,所以没要合页,了解一下,以后或许用得着。

网友E:
可以考虑一下非金属材料,120度也不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窑里面通有一定压力的保护性气体,门和窑口的密封要满足一定的压力要求,最少不能大量的逃逸气体 ...

好久没来论坛逛了,谢谢各位的解答!
这位朋友说的比较接近,说到了气压问题。现在做好了,在窑口上做了一块凸出来了的平面,以方便密封,但是固定的不是弹性的,弹性收缩靠门内侧的棉的挤压收缩,压紧点上下门各两个,凸轮压紧,压紧装置太多了影响操作时间,那么热的环境下都不愿意多待一秒;门板分成了三节连接在一起的,并在靠近窑口的边开有细缝以吸收变形,内层的棉很厚,外面的玻璃纤维布把门边沿也包了一点,可以保证明火烧不到了,所以变形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大致情况就是这样的)。但现在用了有问题,密封不严,主要是门是与其它一些部件配合结合的(蓝色为配合件之一),结合的边不规则(见图紫色边),棉和布都是手工缠的,又是软的,保证不了准确的尺寸,总共4套门,所以部分地方有漏缝,只要有漏的就不行,就影响了窑内气体环境,所以这个门还得继续改,头疼!!!
图只反映了密封边的位置和形状,其它元素未反映。这也只是其中的一种开合状态,是镀膜反应器未进去的时候,反应器进去之后又是另外一种形式,这种情形是大部分时间,所以先把这种情况的密封搞严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虑一下非金属材料,120度也不是很高。

第一次搞这种东西,经过在现场一段时间的了解,终于明白的多了一点了,这是窑外体的温度,此区域窑内温度有700多度,当开门的时候窑内的高温会形成明火往外窜,那就不是120度了。我看见过薄的不锈钢板和很薄的矩形管在500多度的温度下几秒钟内就弯曲变形了,而我们进出反应器起码得几分钟,遇到麻烦不顺利的话时间更长,这样对窑内的气氛影响很大,人在附近也受不了,所以做这门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考虑的时候不能按100多度的温度考虑,要经得住里面的高温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