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没有普车刚性好?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12-04-21):
总是说数控车床没有普车刚性好  到底什么结构上的差异导致了刚性不如普车呢 ?

网友A:
没听说过数控没普车好的,不过普车干粗活更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数控没普车好的,不过普车干粗活更狠点

我说的是刚性 兄弟。。。。。

网友B:
越是精密的东西越是金贵。数控刚性是没普车好,但是加工效率,加工零件的复杂程度及加工精度甩普车N条街,而且数控不像普车那样依赖操作人员。

网友:
刚性问题出在丝杆上,普车丝杆是梯形螺纹,接触面积大且丝杆粗。数控车是滚珠丝杆圆螺纹,接触面积小且丝杆细。

游客

网友:
受教了
有见解
原来如此,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是精密的东西越是金贵。数控刚性是没普车好,但是加工效率,加工零件的复杂程度及加工精度甩普车N条街,而 ...

我现在只是从结构上来讨论刚性  不谈其他的东西

网友C:
数控车床干精加工,要干粗加工那刚性可想而知。不要和国外的比。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控车床干精加工,要干粗加工那刚性可想而知。不要和国外的比。差远了。

现在不是说和国外的比  和普车比刚性就差很多 像上面的兄弟讲到了 丝杆的结构
还有什么结构的差异 导致比普车刚性差  这个帖子具体从结构差异来分析

游客

网友:
抱歉。我是从工艺角度来讲的。

网友:
可能和电机有关系吧   普通电机    伺服电机

网友:
什么叫数控刚性比普车差?楼主你没用脑袋好好想想。数控没必要把刚性做到一个和普车一样的高度!假如你非要做到一样的高度,性价比你承受的住?问题是大多数人不需要刚性太好的数控车!你非要刚性好的数控车又不是没有!多的是!你觉得划算可以去买!

网友(点评):
客气点互相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