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齿轮设计

楼主(2012-04-21):
我想要做一对齿轮,是1:1的传递,输入齿轮中间有个9.525的方孔,输出是一根轴,
如何设计确定模数和尺寸,齿宽,
转速是小于1000转,扭矩是20Nm,
求助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
如果不是特殊使用场合,这个可以用国家标准进行计算

网友:
安装中心距呢,中心距定了,其他大概的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A:
m=0.02a,Z>17,a为中心距,象你那负荷,1.5~2的模数就足够了。

楼主:
我想大概做成模数1.5 ,齿数22个,中心距33mm,齿厚度13mm(不知道这个厚度够不够,合适不合适),
两端使用各一个滚珠轴承,型号6903(内径17mm,外径30mm,厚度7mm,动载荷4.46kn)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还有齿顶圆,齿根圆等参数我也不会算,
用什么材料比较好,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0.02a,Z>17,a为中心距,象你那负荷,1.5~2的模数就足够了。

十分感谢!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1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30000 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