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oit 如何输入刀尖圆弧半径补偿值?

楼主(2012-04-21):
fanuc oit 如何输入刀尖圆弧半径补偿值?

试了好几次 输入不了,好象只能输入 x z

楼主:
用广数 980 就能输入,高手来说说 呵呵

网友:
最起码要说明是模拟软件还是机床?

网友:
光标移动到R值,直接输入数字,按软件“输入”或者MDI面板上的“INPUT”
广数输入半径补偿直接R+数字!

游客

网友:
可以了,谢谢

网友:
输入R值然后测量

楼主:
光标移动到R值,直接输入数字,按软件“输入”或者MDI面板上的“INPUT”

网友(2012-08-29):
我用的锐普德r8080t也不能输入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