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如何仿真?

楼主(2012-04-21):
滚动如何仿真,各位大虾给给招

网友A:
问题是你怎么滚?上滚下滚左滚右滚直滚翻滚还是正弦、余弦、梯形或等加速度的各种滚?

网友:
凸轮机构里面可以啊   随便什么滚都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怎么滚?上滚下滚左滚右滚直滚翻滚还是正弦、余弦、梯形或等加速度的各种滚?                     ...

沿着平面滚动和沿着曲面滚动啊,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