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工中心刀柄CAPTO接口的制造工艺,讨论

楼主(2012-04-21):
   各位大侠大家好!

CAPTO刀柄的特点和优势在这里我就不介绍了,相信大家搞刀具的都了解。就是想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CAPTO的加工工艺。

首先CAPTO的形状是一个三棱锥,说它是三棱锥,主要是一个三角形倒圆的外形加一个1:10锥度,锥度是定位作用的。三角形是传递扭矩的,而且是两面接触,稳定性很高,以前是山特维克的专利。前几年专利失效以后,现在应该是ISO标准,除了欧洲主流刀具商及刀柄供应商供应外,现在日本如BIG都有标准品供应了,但目前各家CAPTO刀柄相对7:24系列刀柄价格还是偏贵,就是和1:10HSK相比,价格也贵的多,我想可能就是在制造工艺上的难度。首先大家都知道,刀柄安装重复精度是相当高的,一般在0.005以内,这就注定了锥度部份是精磨过的。但是CAPTO的三棱锥是怎么加工的,针对于大批量生产,最合理的工艺应该怎么安排,高精度的部份是靠怎么何证和实现的。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山特的CAPTO制作,报废率也不是很低的哟。

网友:
其实肯纳的那种貌似高速时效果更好..

网友A:
你和山特的联系人家会有服务的。

网友:
五轴复合机+工具磨?

网友:
五轴联动机床+五轴联动磨床,可以了吧

网友:
CAPTO接口是德国一个工程师在钓鱼的时候想到的一种连接方式,切实有很多好处,问题就是制造难度比较大。

游客

网友:
是Ken Andersson为了统一车,铣,钻,镗刀柄的通用性而设计
真的很佩服老外的钻研精神。曾经好一阵迷恋过这玩意,还想搞个类似的快换模块系统,当然跟这个比差远了。

网友:
今天又多学了很多东西。

网友:
还是不太懂!

网友:
第一次看到长见识了

网友:
数控磨床很容易就能磨出来,砂轮架的横向移动和主轴转角联动就可以了

网友:
用克林伯格或者斯图特的数控外圆磨床磨的  机床只是4轴的   不过精度确实很高

网友(2012-11-03):
刀柄很简单,高级的数控工具磨床甚至以后高级车床应该能加工了,难得是主轴孔啊,车不好车,磨就更难磨了

网友:
所有两面定位的刀柄制造复杂程度比普通刀柄要高上不少,这也是为什么国产BT柄能做,HSK之类的柄做不好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和山特的联系人家会有服务的。

会有什么服务,难道山特的工程师会教你如何制作他们的产品,这位仁兄开玩笑了,

网友:
听说用MAZAK和STUDER机床就能做了,只不过都需要专门的软件包

网友(2012-12-20):
你好

今天有幸看到您对于CAPTO刀柄的介绍,您一定是这方面的专家。小弟最近遇到CAPTO C6刀柄,现在需要测量它的精度,不知道什么检测棒比较适合这种刀柄。

希望您能指点一二。

谢工

网友(2013-10-29):
CAPTO刀柄我们公司也有全部系列生产,BIG QQ370261797 1391618664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客气了,专家称不上,你是想检测C6接口的什么刀柄,筒夹的,热胀的还是液压的,是检测跳动精度还是其他,请详细说明下,

网友(2013-12-09):
这个接口不是太难加工,这三棱锥有公式计算的,现在人家的专利已经公开,我自己就做过一批,我的办法是先用沙迪克慢走丝加工出一套检验规检验棒,刀柄粗加工淬火后用高速机加工出三棱锥外形,放适当精修余量,最后钳工用检验规检验棒组合修正,现在经过一年多的实际使用,效果领人非常满意,这次马上有要做一批了,我的材料采用42CrMo,淬火到HRC52~56

网友:
外行,还是没有看懂。

网友:
请教:那位可以做CAPTO接口。望回复。价格是山特的多少?

网友(2014-07-30):
不知道这么长时间有没有进展?有没有在做到!

网友:
个人感觉就是一个贵 曾经一个C3的刀柄七八千

网友(2020-11-05):
是1/20的锥度,什么时候改成1/10了,/ ^$ Y) p4 W6 V(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