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零件怎么加工能达到技术要求?

楼主(2012-04-21):
     现要加工一(黄铜)铜套。

     尺寸为:D 19.000-D18.985   Ra0.6   椭圆度:0.005  圆柱度0.01  L 28±0.05

     现加工工艺采用浮动滚压加工,现加工出的实际尺寸为:D18.992  Ra0.4左右,切削液为:70%煤油+30%机油混合液,圆柱度:进口段:0.01  中段:0.004  出口段:0.008 。L28+0.2 ,不允许车削加工。滚压前到序尺寸为:D19.005-19.01.

网友A:
看楼主的结果,两头不好,是不是可以在工件一出口端加个支承会更好一点呢?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加。

网友B:
为什么不允许车削?Ra0.6又不是车不出来。

网友:
为什么不允许车削?Ra0.6又不是车不出来。

把刀用好 -1 拷贝别人的帖子,投机取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允许车削?Ra0.6又不是车不出来。

该套是紧密配合镶嵌在摇臂上的,外贸件不允许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结果,两头不好,是不是可以在工件一出口端加个支承会更好一点呢?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加。

之前有考虑过,是不是装夹问题,后来经过验证,装夹不存在问题。更换全支撑装夹后同样不能保证圆柱度。

网友C:
滚压工具是刚性的 还是浮动的 如果是浮动的 加工出来的孔园度 达不到这个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滚压工具是刚性的 还是浮动的 如果是浮动的 加工出来的孔园度 达不到这个精度

是浮动的,孔的椭圆度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就差圆柱度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允许车削?Ra0.6又不是车不出来。

请看清楚,楼上已经回答过了。外贸件,不允许改变物理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