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x反向间隙问题

楼主(2012-04-21):
数控,x轴有间隙,用表打一下
程序,对刀x39
mdl..t0101
g1   x40
g1   x41
g1   x42
g1   x43
g1   x44
g1   x45
g1   x46
g1   x47
g1   x40
m30
用表打一下,还有0.015。。。在间隙补长不了。。
在x40.41
x42,43
x44.45
x46.47‘
没一部走的刻度多部一样、
亲各位帮帮忙,,,,,,

网友A:
你这怎么是反向偏差呢?你这是定位不准,看机械结构是不是有松的地方,再就是看电气调试参数是不是对,这种情况在机床调试阶段常常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怎么是反向偏差呢?你这是定位不准,看机械结构是不是有松的地方,再就是看电气调试参数是不是对,这种 ...

还有,在x轴托板前一段打表0.015,,,后一段打表0.025.。。。。间隙不一样,我想肯定是托板磨耗了。。。。。。
我现在搞不懂的事这间隙补长是不是有多少补多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在x轴托板前一段打表0.015,,,后一段打表0.025.。。。。间隙不一样,我想肯定是托板磨耗了。。。 ...

不是的  一般都是补偿一般的  你打表的数字
   是不是你的丝杠不平  用手转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在x轴托板前一段打表0.015,,,后一段打表0.025.。。。。间隙不一样,我想肯定是托板磨耗了。。。 ...

他这个补偿不是智能的,反向偏差补偿是一次性补偿机械反向间隙的,也就是说如果机床出厂后传动部分改变(严格意义上说,相关的任何部件有大的变动)后,是需要重新设定的。定位精度补偿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  一般都是补偿一般的  你打表的数字
   是不是你的丝杠不平  用手转一下

丝杆是湾过的,现在校直了。。轴承档还有一点跳,,,,,,

网友C:
导轨缺不缺油,还有你的是加工中心还是数控车,如果是数车跟机床水平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轨缺不缺油,还有你的是加工中心还是数控车,如果是数车跟机床水平也有关系

不缺油,,数数控车。。。。。丝杆弯过。,已经校正了。轴承当有一点跳。。。。

网友C:
机床水平怎么样啊,你是怎么测的啊,机床在移动过程中是否有爬行或抖动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床水平怎么样啊,你是怎么测的啊,机床在移动过程中是否有爬行或抖动现象

我是按照以上程序走的。。。只不过是把托板放的位置不一样,前,后、、、、

网友:
机床在移动过程中是否有爬行或抖动现象

楼主:
没有,,有的话就是丝杆弯了。。。。。

网友:
测反响间隙就可以了,然后把参数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杆是湾过的,现在校直了。。轴承档还有一点跳,,,,,,

我觉得是你的丝杠前后不平    你可以断电用手转动试一下   最好前后一样的力度  如果轴承不好  定数和进数都是不准确的

网友D:
反向间隙如果只按一个方向走刀,应该不会有吧,机床有时候在微动时会出现误差的,肯呢过是机床的精度不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向间隙如果只按一个方向走刀,应该不会有吧,机床有时候在微动时会出现误差的,肯呢过是机床的精度不高吧

轴承坏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