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e几个问题

楼主(2012-04-21):
1、我的PROE里的破断视图怎么不能标注尺寸;
2、定制屏幕保存了但下次打开就没有了;
3、选中尺寸标注按鼠标右键但不能改变尺寸箭头的方向;
4、明明是PROE的文件但显示的图标为未知文件;
5、我在办公室把PROE安装好了之后,把我自己的电脑上的配置文件加载进去为什么得到的效果不一样;
6、我做好的A4图框在我自己的电脑里可以用为什么考到办公室的电脑里就打不开了。

网友:
1,你最好把你的图贴上来。
2,config.win要保存到启动目录。
3,要按着左键不动,同时点击右键。
4,程序未关联,系统问题或你的PROE安装问题,如果你介意,手动关联一下。
5,配置文件有很多,选项配置config.pro,环境配置config.win,工程图配置.dtl,模板、符号等等等等,如果配置拷贝不全,效果当然不一样。
6,你的图框是什么格式的文件?frm还是drw?

楼主:
没高人回答啊

网友:
我现在也开始准备学的,所以爱莫能助啊。

网友:
绘图环境设置问题吧?

网友:
你慢慢摸索吧  我以前也出现这样的情况  现在都弄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