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款产品的凸台怎么加工

楼主(2012-04-21):
谁又没做过这样的零件?请高手指教。

网友A:
這個是不是應該用車床動力頭加工,或是加工中心

网友B:
如果凸台内凹部没有R的话,很难铣出来的。

游客

网友:
应该有的,但是图上没看到,就不好想当然了。
話說這種受力的臺階一般都要有點R角的吧

网友C:
普通设备的话可以先用车床车成台阶轴,然后再用铣床安装分度头铣削就可以了,在一个方法就是用四轴加工中心加工,或者用复合车削中心也可以加工的。

网友D:
楼主既没介绍什么材质,也没说派什么用途,貌似直接成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是不是應該用車床動力頭加工,或是加工中心

想了一下,动力头加工也不好做,是直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既没介绍什么材质,也没说派什么用途,貌似直接成型的。

材质SK5。光纤接头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设备的话可以先用车床车成台阶轴,然后再用铣床安装分度头铣削就可以了,在一个方法就是用四轴加工中心 ...

仁兄,凸台是直角的,有一款里面还有一个槽。
铣的话是圆的行不通。介绍一下加工方法,和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凸台内凹部没有R的话,很难铣出来的。

这是两款产品,一款多了一个槽。有点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设备的话可以先用车床车成台阶轴,然后再用铣床安装分度头铣削就可以了,在一个方法就是用四轴加工中心 ...

仁兄,能说一下程序吗?刀具?

楼主:
补充:材料:SK5

网友E:
没倒角,神仙也干不出来,你先铣,然后在用电火花清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设备的话可以先用车床车成台阶轴,然后再用铣床安装分度头铣削就可以了,在一个方法就是用四轴加工中心 ...

请问复合机怎么加工这个零件?说一下方法?还有刀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倒角,神仙也干不出来,你先铣,然后在用电火花清跟。

仁兄说的电火花也不好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设备的话可以先用车床车成台阶轴,然后再用铣床安装分度头铣削就可以了,在一个方法就是用四轴加工中心 ...

  那是两款产品,还有一款还带有槽。真是让人头疼。

网友:
如果要求高的话,现在有精密铸造(主要用于军事),直接成型也可以。
貌似用装配的方法也不错哦。

网友:
五楼的方案,首选

网友:
把工件车成台阶后做一个铜工,用电火花加工剩余部分

网友F:
加工中心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加工中心

你以为加工中心万能的,还有清角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仁兄说的电火花也不好弄啊。

至少比上加工中心来的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以为加工中心万能的,还有清角怎么办?

四轴加工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