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的孔110长 粗糙度要求0.8怎么加工?

楼主(2012-04-21):
20的孔110长 粗糙度要求0.8怎么加工啊,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呵呵。。好加工。好加工!  方法挺多看你的设备

网友:
慢走丝,多修几刀试试。

游客

网友:
你当慢走丝当什么用啊 !还有那成本你划算么

网友:
数控车或者加工中心精镗可以达到R0.8,就是需要好一点的刀杆。

网友:
你的材质是什么/、45#需要调质

网友:
你要说一下是什么材料,什么状态(如:是否是调质)

网友A:
那要看是盲孔还是通孔了,可以加工的方案很多,你可以用深孔钻加工,也可以用数控镗床加工,再有就是可以用车床加工镗孔,或者用加工中心上镗刀镗孔,这些都可以的。

网友:
什么样的活啊,如果三爪可以夹住,就可以磨出来,先粗车,留磨量,然后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是盲孔还是通孔了,可以加工的方案很多,你可以用深孔钻加工,也可以用数控镗床加工,再有就是可以用 ...

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只有一个人问呢?
通孔盲孔?

游客

网友:
盲孔就不好加工了吗?

网友:
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只有一个人问呢?
通孔盲孔?

网友:
先钻孔,在镗孔,留一点余量,最后用铰刀铰孔

游客

网友:
太烦了

网友:
上批量的还是研磨的稳定

网友:
什么样的活啊,如果三爪可以夹住,就可以磨出来,先粗车,留磨量,然后磨!!!

老鹰 -20

网友:
我厂里有个零件,125长,16的孔。加工中心用镗刀就能镗出。另外一个220长,用分度盘对称镗也能加工出,Ra0.6的粗糙度。

网友:
还是铰刀比较实在点。

网友:
如果是通孔的话,至少可以用研磨,绗磨。
当然还可以用拉刀,还可以用钢球挤压,滚压。。。
盲孔吗,上面的手段就都不能用。

网友:
盲孔要难加工些

网友:
还有问题请教楼主:
你的这个孔除了光洁度以外没有其他要求了吗?
比方说,尺寸的公差,形位公差等等?

网友:
铰刀估计不行,只能镗刀镗了,还要加长的,镗杆刚性好的!

网友:
建议楼主发帖的时候确定材质,不同材质有不同的加工方法

网友:
是啊,不知道瞳孔盲孔怎么加工啊

楼主:
谢谢各位 忘了告诉大家 就是量大 一班能加工几百件才行

网友:
只要刀杆和刀片选择好,光精加工内孔一分钟以内是可以搞定的,连粗加工的话要看了。

网友:
铰刀绞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