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roe中的一个面上取两个点?

楼主(2012-04-21):
如何在Proe中的一个面上取两个点?

网友:
什么面?实体面还是曲面?任意点?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呢?是指在草绘平面上还是什么情况下呢?

网友:
草绘里面建立基准点  后面就可以点选了

网友:
如图所示,建立基准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