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冷激铸铁,比其它的铸铁有哪些优势?

楼主(2012-04-21):
最近公司有一个项目,其中有一对进排气凸轮轴,它们采用冷激铸铁工艺。需要我们检验员对此做全尺寸报告。
我对这种工艺有点不太了解,想请教一下:
1.冷激铸铁是否为铸铁的一种类型。
2.所谓的“冷激”是否就是对普通铸铁采用的一种新工艺的方式。
3.冷激的具体的过程是如何进行的,是否铸铁中的某一部位加入生铁后,采用极速冷却的方式得到。
4.采用冷激铸铁所得到的凸轮轴,较其它方式得到的,有哪些优势,硬度最大能达到多少。

网友:
也是第一次接触到,很感兴趣,在网上找了找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一般都用在轧辊上
1.冷激铸铁(冷硬铸铁)的化学成分
根据不同要求有多种成份,最普通的C3.3-3.8  Si0.4-0.8 Mn0.3-0.5  p0.045-0.055  S.=0.12
其它牌号的基本上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上Cr Ni Mo等合金。有灰铁和球铁两种。
2.冷激铸铁的“冷激”工艺、工装
一般情况下需激冷的部位采用冷铁。冷铁表面刷涂料。
3.冷激层深度一般不超过30mm,硬度55-85HS。;

网友(点评):
不知道这里的硬度为什么要用HS(肖氏)

网友A:
1.冷激铸铁是否为铸铁的一种类型。 --- 是的。这种铸铁因表面存在着冷激层,相当于有了一层白口(一次渗碳体/莱氏体),故而耐磨。
2.所谓的“冷激”是否就是对普通铸铁采用的一种新工艺的方式。---是的,是在普通灰口铸铁浇铸时在需白口的地方放置冷铁,加速成铸后的冷却速度。
3.冷激的具体的过程是如何进行的,是否铸铁中的某一部位加入生铁后,采用极速冷却的方式得到。---是的。理由同上。
4.采用冷激铸铁所得到的凸轮轴,较其它方式得到的,有哪些优势,硬度最大能达到多少。---整个凸轮轴的加工成本较低,但激冷区只能以磨削方式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冷激铸铁是否为铸铁的一种类型。 --- 是的。这种铸铁因表面存在着冷激层,相当于有了一层白口(一次渗碳体 ...

谢谢呀,你说的非常详细呀。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冷激铸铁是否为铸铁的一种类型。 --- 是的。这种铸铁因表面存在着冷激层,相当于有了一层白口(一次渗碳体 ...

最终铸造形成的凸轮轴毛坯中,预先放置的那块冷铁,是否也成为凸轮轴毛坯桃尖的一部分了吗?

网友(2012-06-01):
引用 楼主:
最终铸造形成的凸轮轴毛坯中,预先放置的那块冷铁,是否也成为凸轮轴毛坯桃尖的一部分了吗?

应当不是。因为是冷态的,且有一定的体积。
太小,可能会降低莱氏体的量;
再小,才有可能被熔化与凸轮轴粘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