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锁螺丝机碰到问题,找不到带强磁的批头,请求帮助

楼主(2012-04-21):
      这次去到一家大公司,要的锁螺丝机较多,但对方要求必须把螺丝露出来,那就需要批头带强磁,能紧紧吸住螺丝,但到处都找不到这个玩意儿,不知道兄弟们有用过这个东东的,或者有什么办法,求助了!
      去问过好几家批头供应商,都说只能是那样子了,可是都吸不住,我估计要去磁化一下,但我没有这个方面的工艺,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帮下。

网友:
找个强磁环套到批头上就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你的螺丝是大的。做螺丝设备一定要先看客户的螺丝统一程度。要是螺丝不标准千万不要插手,因为这是一个硬伤。不是卡料就是没料。呵呵。不管吹还是吸都很难解决,要是螺丝标准的话吸螺丝的问题到是不难解决。要是解决不了可以找我帮你们解决。

游客

网友:
分料现在倒是做得挺顺的,就是要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客户的螺丝要打得比较深,有些元件比较高,会掉螺丝,所以想找有没有强磁的方法
经验之谈 来料!

网友A:
能说具体点吗,我接触锁丝机有几年的时间了,可能会有帮助

游客

网友:
就是想把螺丝批头伸出来二十毫米左右,同时出来时把螺丝吸在上面,来解决一些深孔的问题

网友:
漏出来不是问题,关键看你用在什么场合,环境,及工作要求

网友:
标准的螺丝头和螺丝批装在一起的不会掉下来的,哪怕你螺丝朝下。并不是用磁力的原理,而是二者执行的标准和精度问题。

网友(点评):
据我的了解是这样的,楼主可能想错方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说具体点吗,我接触锁丝机有几年的时间了,可能会有帮助

恩。那你大四的空间是多少

网友(2012-07-22):
可以用强磁的材料加工成你想要的非标东西吧

网友(2012-11-19):
,估计有很多人,只看过视频,却不能了解内部结构。这方面的资料也是少的很(商业性产品)没有办法。上传的资料供大家参考参考吧!有点意思

网友:
有无头部的图纸可以传我学习一下,邮箱:360740968@qq.com  谢谢了!

网友:
这个我之前设计过,就是管套着起子吸着螺丝在夹头里面出来。我这拍了一家厂家的视频。很有学习意义Q1277898735

网友:
强磁吸的不是太稳定。我用过,是不是我的方法不对,请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