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了半年的感受,做水刀400小时,一个难题未解决

楼主(2012-04-21):
我在论坛里潜伏了快半年,每天都上来看看有没有新的水刀的帖子。

我发现,现在说的最多的品牌是大地和奥拓福,说大地的好,奥拓福的坏。

具体使用性的问题不是太多。

我毕业快三年,工作不好找,只好从去年开始投资做水刀,到现在也有了400小时的时间。

生意不好做,请客吃饭喝酒谈订单。生活真的是很累。钱赚的也不多,比上班稍微强点。

这么长时间,用了3根纱管,其中一根被撞断。

沙我用的是山东的。感觉还不错。

就是现在有个问题:切割速度一直提不上来,切割8MM不锈钢速度只能在100,压力在300 宝石嘴也换过,还是跟不上速度,宝石嘴现在用了9个。

还有个问题就是电脑启动第一遍速度回很慢,然后需要热关闭之后再从新开启,速度才能恢复到正常。

希望高手能为我指点。

有那位高手给我点艺术品切割消遣下。

先谢谢了!

网友A:
我在展会上用几家的设备切10mm的不锈钢在250mm/min切断面还可以。切断速度能达到400mm每分钟。你这是不是压力太低了?

网友B:
说得不清楚,先要知道你是什么牌子的机,什么型号,你的速度是有点慢,8MM的不锈钢100的速度,你竞然也有钱可赚!说明你的单价真的不低,而且半年只用400小时,平均每天只天2.5左右,你的生意还真的不怎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得不清楚,先要知道你是什么牌子的机,什么型号,你的速度是有点慢,8MM的不锈钢100的速度,你竞然也有钱 ...

用的奥拓福的380的 压力一直用的是300的 沙管0.8的机器到现在没有拆开过只是更换了沙管和宝石。
从买回来机器事情就不断,就3月份才算能安心的开工
厂房搬了一次

网友(点评):
建议宝石用0.3的沙管用1.02的沙用60目的。换宝石沙管后把压力调到30MP左右打下高压看沙管出来的水柱是否和沙管同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展会上用几家的设备切10mm的不锈钢在250mm/min切断面还可以。切断速度能达到400mm每分钟。你这是不是压 ...

压力我最大的是380一直用的是300的

网友:
首先你水喷嘴用的是多大的?整体感觉是机器的工作压力低了,另外就是宝石喷嘴和砂管用大点的,可以改善切割效率。另外一个方面,切割头的质量好坏(比如同心度的好坏)也会影响到切割效率的。还有有可能的地方就是沙量是不是调得过小了。

网友:
压力要稳定是必须的,砂子要够也是必须的。上次我的机子老是切割不断材料。打开量砂阀看到有塑料卡住了。所以沙子下不来了。
400个小时~~我和你有的一拼了。

网友:
400个小时用了3支沙管,那是你的沙管该换了……另一个就是压力跟过沙量要稳定,速度翻倍没问题……

网友C:
你用的是那里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那里的配件

用的是奥拓福厂里的配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奥拓福的380的 压力一直用的是300的 沙管0.8的机器到现在没有拆开过只是更换了沙管和宝石。
从买回来 ...

380的机用300的压力太小了,起码要调到340,切割金属最好用1.0的沙管,0.3的宝石,虽然别人都 说1.0的沙管要用0.33的宝石,但是我用0.3的还是比0.33要快些,用连云港的沙比较好,宝石和沙管要同心,下沙要顺,如果达到我说的,10毫米的不锈钢切210的速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A:
10mm的不锈钢切断速度每分钟400mm没问题。你的只能达到100mm还是你的机器有问题。找厂家啊!!

网友D:
沙一定要好,而且要保护好,特别注意防水,一滴水就会让你停机,估计过沙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沙一定要好,而且要保护好,特别注意防水,一滴水就会让你停机,估计过沙量的问题!

谢谢!我把刀头换了,是因为刀头内平面不够平整造成的。

网友(2013-04-19):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把刀头换了,是因为刀头内平面不够平整造成的。

问题解决了?时厂家帮你解决的还是自己发现的啊

网友:
厂家原装的电脑配置很差的,压力太低,使用效率太低

网友:
个人感觉80目的砂的切割速度比60目的砂的切割速度要快,砂管用1.0的,宝石用0.33的比用0.3的切割速度也要快。厂家推荐切金属要用60目的砂,后来改用80目的比60目的还好用。当高压单向阀的密封面磨损,和弹簧弹力小了而导致高压单向阀关闭不严,油压表波动超过两个格,将导致切割速度变慢,切割面不整齐。

网友(2014-03-19):
做水刀现在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mm的不锈钢切断速度每分钟400mm没问题。你的只能达到100mm还是你的机器有问题。找厂家啊!!

你的是进口机器那吗?能切那么快?

网友(2022-04-14):
碟刹盘用激光切割好还是用水切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