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传动简图画成装配图?

楼主(2012-04-21):
大家知道怎样把传动简图画成装配图吗?简图已经设计好了,如下图所示:

可是怎样根据这个传动简图画出类似下面的减速器的装配图呢?

太难了,不知道怎样设计,希望大家能教教我啊!

网友A:
老大,做装配图没有零件图怎么搞,有简图是没用的啊,要尺寸滴

网友:
你们 是在做课程设计么?

楼主:
不是,是在做毕业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做装配图没有零件图怎么搞,有简图是没用的啊,要尺寸滴

这位老师,您好,很高兴您回答我的问题,我还是不大清楚怎样画装配图,比如下面这个三联滑移齿轮

怎样根据这个图来画装配图呢?您可以讲讲吗?

网友:
你学的非机械专业?刚入学?

楼主:
我学的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的,已经大四了,我们以前做过减速器的课程设计,可是这个不大会呀

网友B:
每一个零件都选好了吗,设计出来了吗,尺寸参数什么的都定好了吗,你的传动简图只是方案设计,到完成装配设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你都准备好了吗?你现在用的什么绘图软件,会三维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老师,您好,很高兴您回答我的问题,我还是不大清楚怎样画装配图,比如下面这个三联滑移齿轮

 ...

首先我不知道你使用的绘图软件是什么,工作的时候习惯CAD做二维图proe做三维的比较好,然后你做的那个三联滑动齿轮装配根据每个零件的尺寸做出单个的零件图,然后根据零件图进行装配图的制作。建议你使用proe做,比较方便。

网友:
看第一张简图,你做的是不是工程机械设计??做机械设计工作量是很大的,比如一个减速器图纸,如果做装配图,必须把每个零件的图纸做出来,然后才能装配,做三维图也是一样,做毕业设计建议你认真的去对每个零件的尺寸,技术要求吃透,这是毕业前最后的学习机会了。还有就是CAD和PROE是机械设计工作基础,必须要学会,除非你不从事这个专业。我毕业6年多了,很多东西都是大学里没怎么用到,但是现在一点点又开始学的,经验得慢慢积累。

游客

网友(2012-05-31):
出装配图也不一定要把零件图都出全阿。看楼主的样子就需要尺寸要求等一些简单参数,CAD出个设计总图,细化为装配图就可以了嘛。还用PROE,大学学的旧不好,出来又直接用3D,不是好习惯。

网友(2012-04-22):
哈哈!!!快毕业了就急了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不知道你使用的绘图软件是什么,工作的时候习惯CAD做二维图proe做三维的比较好,然后你做的那个三联 ...

我们的毕业设计指导老师让我们先画出装配草图来才能知道各个零件的大体情况,这样才能方便画零件图,我现在不是用三维软件来画装配图,而是根据方案来在草稿纸上画装配图,在根据这个装配图来设计零件,在用三维软件把这些零件装配,我做的是自动铺砖机,百度就可以找到荷兰的自动铺砖机。

我现在的情况是不知道怎样根据方案在草稿纸上画装配图,而不是用软件来族谱装配图,这个在后面进行,我搞了很久了,就搞成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一个零件都选好了吗,设计出来了吗,尺寸参数什么的都定好了吗,你的传动简图只是方案设计,到完成装配设 ...

我现在是想把传动方案转成在草稿纸上的装配图,以便设计零件,不是用三维软件来画装配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想把传动方案转成在草稿纸上的装配图,以便设计零件,不是用三维软件来画装配图。

你现在做的就是根据传动方案制作装配草图啊,其实你这个装配草图可以说就是传动方案的延伸,首先要确认传动方案上的零件,然后大致上制作装配配合尺寸及外观尺寸进行测量和制作。(如果没有确定的标准件,你可以自己做设计)装配草图不要理解的这么死板,他只是对进行下一步的设计进行的规划,类似于提纲的作用。

网友:
我现在建议你:把你的整套系统分割成子系统。你现在可以说方案设计基本完成。现在要进行详细设计。每一块子系统的零件初步选择,运用三维软件作出实体。2.组装子系统。组装全系统。不合适的地方修改。零件的选择开始的时候大胆的选就行。逐步完善。你要先有东西,才能改进。不是先出来装配图,然后画零件图。有了方案,就做零件,装配,不合适的修改零件。必须学会一种三维软件。上手很快,只要你用心。

网友:
你学过工程制图吗!大哥!

网友:
太多工作要做了

网友:
我也在搞毕业设计,也是装配图卡住了,我和你相反,零件都设计好了,但不会装配,郁闷啊!!!!!!!!装配图只能用cad画,这个必须有!!今早还被导师批了????

网友:
我也在做毕业设计求机械设计手册二版5卷电子档

网友:
急死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毕业设计指导老师让我们先画出装配草图来才能知道各个零件的大体情况,这样才能方便画零件图,我现 ...

这些齿轮就这样悬空放,没有箱体或支架支撑吗?

网友:
先有装配图,再有零件图,次序应该是这样的,至于现在用三维软件设计,好的方法也应该是自顶向下设计,虽然现实中很难实现

网友(2012-05-31):
简图看着就是个大概方案,至少得有些尺寸

网友:
水平跟我大学毕业时候差不多,基本的绘图软件都不会,毕业之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 绘图和设计是两码事

网友(2013-11-08):
得有原始设计数据,以及工况等参数,根据设计手册相关内容进行计算,设计出相关零件,最后才是装配图。

网友:
你有电子版的机械设计吗,有的话把你需要的齿轮传动的条件输入进去,自动帮你选好,你有SOLIDWORKS吗,然后把齿轮模数、齿数输入进去自动生成,然后你校核一下,再选下轴,定下齿轮内孔,键也是标准的,再选下轴承,这也可以自动生成的,就OK了,记住在满足装配条件及强度的情况下,外壳选最小就OK了

网友(2014-04-12):
楼主啊,你的简图是用什么软件花的啊,求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