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换头式钻头的发展与比较

楼主(2012-04-21):
     大家好!

可换头式钻头现在基本上每家主流刀具供应商都有,就连山特维克今年也推出了870系列。

可换头式钻头尺寸一般介于整硬合金钻头和机夹钻头之间,钻孔精度也介于二者之间,一般在IT8-10级,但由于其换刀快速,甚至不用从机床上拆下,而且不需要重磨等优点,越来越多的厂家推出了这种钻头,来替代之前焊刃钻头。原来整硬合金钻头和机夹钻头之间,曾经风靡焊刃钻头,但现在主流刀具商已基本淘汰了焊刃钻头。国外进口刀具研发还有一个方向,就是节约硬质合金,所以针对小直径钻头或中等直径钻头,小直径立铣刀等,才出现越来越多的可换头产品。

下面发一组各个厂家可换头钻头的照片,大家感受一下机械设计之魅力和巧妙。

1.用精密锯齿状定位的,如SECO的皇冠钻

2.用中心螺钉锁紧加刀槽定位的,如WALTER的和AMC的板钻,这种钻头往往是单片式的,

3.用刀体卡槽定位的,如肯纳的可换头钻头等

山特870卡槽加侧固螺钉

山特870卡槽加侧固螺钉

网友A:
这种钻头的进给一般都比U钻和整体的要高,但是成本和加工精度介于两者之间。

网友:
我覺得這個要是扭斷了會很心疼

网友B:
山特的只有20 以下的,且价格奇贵。
个人观点: 关于  “甚至不用从机床上拆下,而且不需要重磨等优点,”, 可能有误解:1、浅孔钻也可以不拆下就换刀片;2、可焕钻头也可以重磨的。
   就刚性而言,与整硬 还是有差异的。
 工况良好的情况、悬伸加大的情况下是有优势的。
   某品牌的可换皇冠头钻头是定位性有一定优势的。
  截图5的方式基本都是o型的了,U型 的或有脱出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钻头的进给一般都比U钻和整体的要高,但是成本和加工精度介于两者之间。

进给和线速度并不比硬质合金钻头高,但由于其经济性,在稳定加工场合,还是一个不错选择,

游客

网友:
看与哪家的整体合金比,比一般厂家整体合金的线速度和进给都要大
嗯,看了下870的,进给和整体合金的几乎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特的只有20 以下的,且价格奇贵。
个人观点: 关于  “甚至不用从机床上拆下,而且不需要重磨等优点,” ...

你好版主,山特的现在规格范围是12-20.5,3D-5D钻深长度,关于重磨事情,一般刀具厂家是不建议重磨的,原因就不解释了,但目前只要是大批量使用此种钻头的客户,可能都尝试着重磨,而且有些已经成功的可以重磨二到三次,且使用较为稳定,三菱这种刀片,我又看了一下资料,刀头是分两种的,一种是O型的,一种是U型的,不知为何这样设计,难道是U型仅仅是为了不用把螺钉完全拆下既可换刀头吗,希望了解的社友给予回答,

网友:
其实,可换头钻头也罢,铣刀也罢,最大的优势还是在于它的经济型。要说换刀方便,这个不是绝对的。如果使用模块化快换刀柄的话,换刀柄的时间未必比松螺丝再拧上去的时间长。而且一样不用对刀。

网友C:
既然大家提了山高、山特的刀,我也提一下钴领的HT800可换式钻头。我所知道的信息,加工C45/42CrMo,德玛吉卧车。刀片涂层,不是O型也不是U型,反而是凸出了一个圆柱,与倒杆中心定位配合,加工中减少震动。寿命可以达到200m以上。不是做广告,就是知道而已,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大家提了山高、山特的刀,我也提一下钴领的HT800可换式钻头。我所知道的信息,加工C45/42CrMo,德玛吉卧 ...

钴领的孔加工刀具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
个人认为刀具够用就可以了,但还是学习了

网友:
从节约材料角度讲值得推广!

网友:
据我了解,目前还是肯纳的KSEM用下来最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