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钢制刀杆

楼主(2012-04-21):
普通钢制刀杆表面处理HRC42左右
1.内孔刀杆最大悬伸为4倍长径比

2.作内螺纹车刀杆,3倍长径比

3.作内槽与仿形加工车刀杆,2倍长径比;

网友:
内孔刀杆能达到4倍?没记错的话,好像除了山特的钢刀杆能达到4倍,其他品牌钢刀杆大多只有3倍。还有,仿形加工的切削力不大的,怎么可能会只有2倍呢?

网友:
普通鋼製刀杆能到這個長徑比不讓刀?

楼主:
“把刀用好”是个高手啊

网友:
师徒“把刀用好”是个高手啊!!!!!

网友(2014-01-03):
仿形加工的切削力不大的,怎么可能会只有2倍呢?
仿形加工的切削力不大,但刀口宽,钢性不好就振得厉害。

网友:
     这个还得看加工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小切深和大切深,加工材料的软硬,机床精度工装夹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