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车气割部要用什么合金刀片?

楼主(2012-04-22):
普车车气割部要用什么合金刀片 望那位大侠告知一下!

网友:
钢件经过气割后,气割的地方会产生氧化皮,表皮较硬。并且表面凸凹不平,切削时是断续冲击受力。为避免这些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硬质合金类刀具材料应选用乌钴类(代码:WG)并且,在工件形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减小主偏角。

网友:
如果余量大,用YG6    YG8第一刀车大点

楼主:
谢谢 我用的是YT15的刀片 车的是平面 转速350转 车没有几个刀刃就要烧掉是怎么回事 啊

网友:
工件直径多少?涂层刀片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用的是YT15的刀片 车的是平面 转速350转 车没有几个刀刃就要烧掉是怎么回事 啊

YT15是不能用的。。。。

网友:
气割得工件也要分材料。常见的就是碳钢。高碳钢气割后也很好加工。可以用水冷却,慌车要大吃刀量,走刀慢,车刀负前角加负倒棱(我用大前角也感觉好车)YT5刀片,中碳钢气割后不能用水冷却。外表有一定硬度,个人经验:我一般用YG8,YW1做。慌车也是大进刀量慢走刀!不常见的料就很少气割了,那就慢慢啃吧!

网友:
用YG8,抗冲击

网友:
中碳钢以上的钢料气割后表面容易产生硬化层,加工时容易打刀,我们常是把材料放到电阻炉里退一下火再加工,就不会打刀了。而且也好加工得多。

网友:
等我车到此类工件了录制视频你看看就明白了,
更多普车加工工艺探讨欢迎加入中国车工协会{群}120631173

游客

网友:
有提示的
加5群
群已满员,无法加入!

网友:
尽量第一刀带圆工件~

网友:
YG类YW类都可以

网友:
车刀磨点R角

网友:
t5和g8的都可以的,车平面的话由里向外车

网友:
根据你的材料来选定,前面的大侠们都说得很清楚了,YT15是做精车使的,不能用于粗车,还有就是转速要比平时低点,因为有氧化皮,快了很容易打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用的是YT15的刀片 车的是平面 转速350转 车没有几个刀刃就要烧掉是怎么回事 啊

你的转速太快,有YG8的刀,一刀一定要把表面全部车出。我们都是这样干的,一把刀要用好长时间的,

网友:
YT15应该可以了